[求教]mobula6 配置信息丢失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26):
刚入门萌新一个,求教各位大神。我新买的mobula6休闲版,周日到手飞(炸)了会…充电。周一打算再飞时,发现无法解锁。连上电脑发现配置信息全部丢失。自己配了飞不起来。周二找客服,给了堆命令,正常起飞。晚上继续飞时突然坠落,然后又无法解锁了。连上电脑发现配置好的信息又全部丢失了。重新配置后可以继续飞…请问这飞控是有什么暗病么?F4飞控,betaflight3.5.7,19000kv。

网友A:
电池不要放到3v以下一般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要放到3v以下一般都没问题
懂了,谢了。

网友B:
飞控有问题吧,返厂看看呗

网友C:
我之前有碰到过类似的,后来发现是飞的时候电池过放低压造成的,后来在OSD设置好提醒低电压。把握好时间基本就没出过事了。

网友D:
我刷了一次系统好像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4.1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昨天解决了自稳模式如何不犯错,今天尝试手动模式,结果反复在地板上摩擦…最终好歹离地两公分,持续十几秒。刷机,等我个个参数都搞懂了再试吧!感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