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72Mhz会被2.4Ghz替代?

楼主(2020-08-26):
现在城里飞,2.4G控必须很小心,力求避开WIFI、网塔之类的东西。之前看到有模友反映2.4G在WIFI覆盖下失控率非常高,不知道2.4G为什么会换掉72Mhz?

网友:
72mhz带宽不够吧,容易撞频。失控率更高吧。还有用的吗?

网友A:
航模为什么要在城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为什么要在城里飞?

学校操场上

网友B:
你是没经历过过72MH的时代. 72MH没有没有跳频,大家频点会重复,如果同时使用同一频点遥控就会失控!而且72MH频点就那么几个,撞频是经常的事情!

网友C:
目前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用72的,大家都用2.4g了自己用72反而用得安心,从没失控跳舵过,还不用考虑天线布置问题

网友:
以前用fm年代场地上遥控器要被上交,每个人飞之前要领用遥控器,其他不飞的遥控器全部关机,目的就是防止干扰,现在2.4g遥控器可以随便开机不用担心干扰问题

网友D:
如果你的遥控功率大的话,都不知道谁干扰谁呢,我遥控靠近无线路由开机,路由都要断网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经历过过72MH的时代. 72MH没有没有跳频,大家频点会重复,如果同时使用同一频点遥控就会失控!而且72MH ...

72Mhz控没有跳频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个年代,控箱里要多装几个不同频率的晶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72Mhz控没有跳频是什么原因?

72MHz遥控器的频率是一个区间内的某个固定频率,想“跳频”就得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接收机没有扫频功能的也要更换相同晶体),2.4G作为一种新型无线技术,自动跳频防止干扰是主要特点之一,可以去百度或者知乎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遥控功率大的话,都不知道谁干扰谁呢,我遥控靠近无线路由开机,路由都要断网几秒

同城模友看见你来了,惹不起躲得起,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用72的,大家都用2.4g了自己用72反而用得安心,从没失控跳舵过,还不用考虑天线布置问 ...

现在72M的还不好买了。。。。。。全是2.4的
来自微站

网友:
这就是技术的进步

网友:
现在留下fm的都是情怀吧  我还收了一台72m的14mz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72M的还不好买了。。。。。。全是2.4的

平时多留意,还是能淘到不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72Mhz控没有跳频是什么原因?

72MH需要一个晶体震动来发射固定的频率,比如72.123就要发射机上一个72.123的发射晶体然后接收机上也要一个72.123的接收晶体才能配对使用,而且不是72.000到72.999的每个频率都能用的,只有固定的几个频率! 以前要是人多在一起玩,都要喊一声,有没有XXX频率的,没有才能开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2MH需要一个晶体震动来发射固定的频率,比如72.123就要发射机上一个72.123的发射晶体然后接收机上也要一 ...

后期已经走了免晶体产品,发射机设置好频率,接收机自动扫频对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期已经走了免晶体产品,发射机设置好频率,接收机自动扫频对频。

变频高频头和免晶体接收都不便宜啊! 感觉没多久2.4G就出来了,我最早用的是飞梦的DIY的高频头,可以把72MH的控改成2.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高频头和免晶体接收都不便宜啊! 感觉没多久2.4G就出来了,我最早用的是飞梦的DIY的高频头,可以把72MH ...

现在没必要纠结频率了,只需一对晶体随便用

网友:
所以,我现在坚持用FM,40,72,基本不会遇上撞频的,因为其他的都是2.4G

网友F:
手里现在还有几乎全新的JR 9X2,不知道能不能改成2.4G的,求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手里现在还有几乎全新的JR 9X2,不知道能不能改成2.4G的,求指点,谢谢!

买个四合一高频头,就可以兼容70种协议了,价格很便宜,稳定性有待考验,飞飞微型飞机还是不错的,省去了72兆一米天线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四合一高频头,就可以兼容70种协议了,价格很便宜,稳定性有待考验,飞飞微型飞机还是不错的,省去了 ...

请问这个四合一的有推荐吗?谢谢!

网友:
淘宝按销量买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