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供电改造

楼主(2020-08-26):
因为手头上有两个i6控加上这段时间也不怎么出去都在飞模拟器所以把供电改装了一下
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数据线供电,而且一般的手机充电插头都是5V稳压直流电,丝毫不需要担心电压的问题,
这个电压精度应该已经可以了
直接这样做的组件可以进行无损改装,把2P端子直接插到原本的供电端口就可以,还保留了干电池供电的能力,还有JST的锂电池接口,也可以套接自组电芯,应该还是蛮方便的,这个接口还有不少剩下的,需要的话就免费出了(不包邮啊 )手头上也有好几个稳压端子,需要的也可以出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其实主要是因为太懒了,懒得给电池充电,所以能轻松一是一点

网友B:
5v电压有点偏低

我准备改成 2S,但喜欢1S的电量指示,所以迟迟还没动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电压有点偏低

我准备改成 2S,但喜欢1S的电量指示,所以迟迟还没动工

2S其实其实怕烧,所以加了一个稳压模块,就这模块上3s都成,而且这里面内部是有功率限制的也就20毫,电压太高也没啥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S其实其实怕烧,所以加了一个稳压模块,就这模块上3s都成,而且这里面内部是有功率限制的也就20毫,电压 ...

2S 再降到7V左右,早有人这么做了 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