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过FUTABA T10J遥控器的模友

楼主(2020-08-26):
请教一下用过FUTABA T10J遥控器的模友,这个控能不能设舵机的动作速度(如控制襟翼慢放)听群里的模友说这级别的控应该有这功能的,可我找遍说明书没看到这功能,(如果有的话就不用买慢放器了),谢谢!

网友A:
T10J好像没有,这个控比较前,后面到14sg的时候才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0J好像没有,这个控比较前,后面到14sg的时候才有这个功能

好的,那就买个减速器,谢谢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就买个减速器,谢谢了,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