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betaflight 下载

楼主(2020-08-26):
为什么下载页面就这么些型号,我的飞控找不到对应的型号?

网友:
现在都是使用通用固件的了,详细的刷写方法可以关注公众号《航越天际线》,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新固件只关心主控了,其余内容通过配置文件说明,因此你得有个配置文件。或者刷机后有个提示使用默认配置。

楼主:
原来如此 可为什么我一点击烧写固件 就会断开链接,端口从com5,跳为com1,怎么也刷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可为什么我一点击烧写固件 就会断开链接,端口从com5,跳为com1,怎么也刷不了

DFU驱动安装了吗

楼主:
都安装了的,调参数都可以,上周还给一块F3刷过最新固件,为什么这次遇到这个问题,飞控一进入BOOT状态,端口就会变成COM1,显示,打开串口失败,而只有COM5时才能进入调参界面的

楼主:
弄了好久各种查阅,原来好多东西不是下载到电脑就可以的了,还要设置一番,F3、F4飞控有着不同的连接原理,可能是自己的电脑多次装系统,很多设置驱动都没有了,分享下这个
视频https://video.tudou.com/v/XMjc3MTM0NjU1Ng==.html,收获颇多,飞控也刷写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了好久各种查阅,原来好多东西不是下载到电脑就可以的了,还要设置一番,F3、F4飞控有着不同的连接原理, ...

太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