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轻木小黄机试水失败+炸机,视频附上

楼主(2020-08-27):
试水失败,无法离水。不知是不是动力不够,后来还翻了。换起落架后,飞了10多电。最后一电降落失误,炸了。

https://b23.tv/BV1vT4y1w73E

楼主:
飞行技术不行,见笑了。

视频最后20秒是四段大家喜闻乐见的炸机片段,包括水上炸机。

楼主:
这个epo水鞋太坑了,中间是空的,合模缝没粘好。滑行几次后,里面进了大量的水,也是今天起水失败的一个原因。

网友A:
你可以试试那种实心EPO的水鞋,我买的好像是70左右一对,就是送的钢丝不好,最好是买两个铝制起落架改装一下,尺寸好像是60cm左右,我装在1.4米的塞斯纳上刚刚好,据说1.2米的更好。  至于安装方式,水鞋的阶梯在重心处,或者稍微靠后1cm左右。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看着飞机比例不是很配感觉机翼太短了中心好像也不对,飞着一点都不稳要不台头要不低头再做一架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C:
飞场真好啊

网友D:
飞机很牢固呀,竟然没有太大损坏。

网友E:
水鞋的阶断处是否在飞机的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那种实心EPO的水鞋,我买的好像是70左右一对,就是送的钢丝不好,最好是买两个铝制起落架改装一 ...

谢谢,我买这个还贵,138+15运费,不过带水舵。之前买的玻璃钢的,只有50cm。先把这个重新密封一下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飞机比例不是很配感觉机翼太短了中心好像也不对,飞着一点都不稳要不台头要不低头再做一架应该会好很多

谢谢,这架机存在问题,机翼展长小了,弦长大了。由于升力过大,导致重心偏前。下次准备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场真好啊

50一天,环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鞋的阶断处是否在飞机的重心

嗯,水阶在重心后2cm左右。

网友F:
居然有铺装路面的跑道,太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很牢固呀,竟然没有太大损坏。

飞行水平不行,所以做了抗炸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有铺装路面的跑道,太好啦!

这里也飞动力三角翼的

网友G:
失败耐成功之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失败耐成功之母

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架机存在问题,机翼展长小了,弦长大了。由于升力过大,导致重心偏前。下次准备改进一下。

祝你成功

网友:
舵角安装的位置不太对吧

网友:
不如自己做水靴,又轻又省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