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陀螺仪锁尾感度咋调整?大神们求助

楼主(2020-08-27):
陀螺仪是野兽4.2,遥控是14sg,第五通道显示是95的量,陀螺仪尾感度在蓝灯锁定模式N灯,我想第五通道旋钮怎么控制?要咋设置一个旋钮控制他,还有陀螺仪锁尾两种模式一种锁定一种非锁定分别是什么意思?还有我看帖子上说随飞行模式可以改变感度那个怎么调整?

网友A:
遥控器里尾感度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里尾感度设置

是不是再那个gova的那个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ro

有一个,gy1,gy2 ,gy3,1里面是rud,但是上面的百分比跟舵量显示界面不一样,rud设置50%舵量显示是55,都是这样吗?还是中位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gy1,gy2 ,gy3,1里面是rud,但是上面的百分比跟舵量显示界面不一样,rud设置50%舵量显示是55, ...

调感度跟舵量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