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电阻反而害死了电机?

楼主(2020-08-27):
我现在感觉玩飞机是一个60%理论+40%经验来指导的东西,有时候太执着理论,虽然他们说得头头是道,但如果看官一知半解的话可能会搞出新的问题。

众所周知,应该千方百计减小电机电路上的电阻,比如使用粗电线,使用香蕉头等等。
我感觉主电机(电机A)的力量不足,猜想应该是电刷不行了,然后我把板子上的插头改成了原来电池用的白色插头,如图。

而电池则换成了jst。

电机果然力量提升了不少,听得出来声音都不太一样。
但电刷,很快就烧了,拆开发现果然。
我换了另外一台电机(电机B),这个电机B也是用了一段时间的旧电机,可以理解成和电机A差不多情况,力量不足,结果下场也一样,大概飞了十几次,也烧了电刷。
这也太巧了吧。
或许我不该换成这种大插头?这样的话电路上电阻会大一点,虽然电流小一点,但不会烧电刷?

我应该没有碰到板子上的那个灭弧电容。
疑惑ing

网友:
你这个结论有点奇葩!

网友:
应该是两个电机都快寿终正寝了,你搞过插头后正好没多久跟着坏了,给你产生了错觉
这种小电机寿命一般在200起落左右

网友:
本来就是你旧电机寿命到了。正常电流加速老化电机进垃圾桶。

网友A:
必须上无刷  很难买到原厂那种好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上无刷  很难买到原厂那种好的电机

我这个是911s,主电机8520,有8.5mm直径的无刷电机么?
话说主电机和尾电机座子已经大小形状固定了,有什么方法或者其他座子,可以固定,替换成其他的电机?

网友:
有刷电机寿命本来就短

楼主:
拆机发现,第二台不是烧电刷,似乎是出线的地方断了。这个毛病也很常见,大概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电机是那里断了,所以要注意保护那条线,尽量固定,它摇摆多了金属疲劳导致里面断开,电阻变大,但因为线表层没有断开,所以发现不了。
因此空心杯坏了,不要急着扔或者拆,在距离电机线3MM左右的地方咔嚓一下,折腾一下之后可能你的电机又能复活了。

网友B:
真搞笑,不知楼主这贴发的是骗流量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搞笑,不知楼主这贴发的是骗流量莫?

你是杠精吗?张口就来,我倒是怕你来骗我的回复
我把自己飞机碰到的问题写出来,也没有百分百说一定是这个原因,没看到帖子标题还有疑问号吗?后面也澄清第二个马达不是电刷烧了。我只是奇怪,用了十几天都没事,而减小电阻之后,一天之内烧了两个马达,这种不正常的事难道不该提出来吗?
倒是你,口说无凭,那么有空在这里杠,麻烦你拆几个空心杯给我看看,怕是到时候又说空心杯不值得修之类的,不值得修难道不值得学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杠精吗?张口就来,我倒是怕你来骗我的回复
我把自己飞机碰到的问题写出来,也没有百分百说一定是这 ...

钢精?但凡高中毕业都知道电阻越小越好,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精?但凡高中毕业都知道电阻越小越好,OK?

不用高中,初中小学都知道,电阻小了,电流就变大,电流变大了电刷上的电火花也跟着变大,这不间接影响了电机寿命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高中,初中小学都知道,电阻小了,电流就变大,电流变大了电刷上的电火花也跟着变大,这不间接影响了 ...

看来楼主毕业以后没有从事相关工作啊,火花跟电流没关系,跟电压有关,你这个思维典型的不用就不会坏,不通电就没火花啦,干脆别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