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种型号无刷电机工作参数

楼主(2020-08-27):
         卖无刷电机的一般都不提供参数表,给配套电调和电源带来不便。哪位模友手里有工作参数表大家共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没有具体的表格,凭经验参考朗宇电机的就行,他家型号多,数据齐,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具体的表格,凭经验参考朗宇电机的就行,他家型号多,数据齐,都差不多

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
正规卖无刷电机的一般都提供参数表

网友B:
可以买主流品牌电机,朗宇、银燕的我常用,这些电机参数淘宝都找得到,还有一些不同螺旋桨的测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主流品牌电机,朗宇、银燕的我常用,这些电机参数淘宝都找得到,还有一些不同螺旋桨的测试数据

嗯嗯

网友C:
逛逛某宝,就知道了 。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逛逛某宝,就知道了 。

嗯嗯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D:
别说卖电机的不提供参数了,就是生产厂家也不见得有参数,卖家能提供啥?
当然我说的参数是指电机的电压, ...

有道理,比如功率都是电压x电流,没看见那家测功机出来数据的。

网友:
所有桨备一套,加一个小的电子称,我都是自己测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