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冲浪者首飞成功

楼主(2020-08-27):
自己动手改了一架双发冲浪者。电机座是自己设计好尺寸让朋友用3D打印机打印的,动力是两个穿越机用过的电机(mt2204-2300kv),电调也是穿越机上的电调,三叶桨。电池是4S。双发由于克服反扭,因此飞得非常稳,动力也足。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

网友A:
不错!我也在弄双发冲浪,不知你这耗电如何?
来自微站

网友B:
请问 电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
帅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电机是什么型号?

电机是MT2204-23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也在弄双发冲浪,不知你这耗电如何?

一块2000mah的4s电池供电,飞三个起降十来分钟,电芯电压4.0左右。估计飞半小时没问题

网友:
场地真心羡慕

网友:
飞场太棒了

网友:
电机座多做几个,小黄鱼上面卖卖

网友:
看来,3D打印已经在航模上使用很广泛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C:
建议使用6寸两叶桨,另外再把电机安装位置尽量往机身那边靠,桨不打机身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6寸两叶桨,另外再把电机安装位置尽量往机身那边靠,桨不打机身即可。

用6*4的两叶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4的两叶桨吗?谢谢

6040 6045都可以。两叶效率比三叶高一点

网友:
恭喜!飞场很不错!

网友(2020-10-05):
挺好看的,飞起来没悬念,电机太靠机身不一定好,涡流会对尾舵干扰更大,如果FPV会看到很明显的抖动

网友D:
看视频,感觉2个穿越机动力似乎不是很足,按理说KV2300电机在4S电压下转速足够高了,桨气流速度也高,但3叶桨的静拉力有限,对于冲浪者这种阻力比较大的飞机,飞起来估计不是很爽。如14楼模友提议的换大号的桨,但这样只有降低电压,否则电机受不了。
以我的见解,换成6040桨,最好先用2S电池试试电机和电调能否承受,然后才换3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视频,感觉2个穿越机动力似乎不是很足,按理说KV2300电机在4S电压下转速足够高了,桨气流速度也高,但3叶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