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f4飞控怎么让灯带亮起来

楼主(2020-08-27):
如标题所描述,我的是曼巴f4飞控,后面接了两组灯带,接线没问题,可是怎么设置灯都不亮,请教一下各位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好像是要现在模式一栏里选一个通道作为灯带的开关“led strip”然后用旋钮调色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别的飞控就没有问题,就这个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要现在模式一栏里选一个通道作为灯带的开关“led strip”然后用旋钮调色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哪里买的灯这么多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灯这么多灯珠

某宝,B6FPV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灯这么多灯珠

买的时候注意,没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
曼巴f4只有一个led能用,其他都是空口

网友:
现在买的才有4个led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