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vic mini最近发现电池发热异常厉害,会爆炸吗?

楼主(2020-08-28):
近段时间Mavic mini飞行时发现电池发热异常厉害,第一次以为是天气的原因,后边找了一个凉爽的天飞,也出现同样的情况,请问各们大神是什么原因,电池会不会爆炸燃烧.

网友A:
飞完电池是比较发热体测应该不高于50度。几块电池都这样么?

网友B:
看下APP里的电池温度。大电流下,电池、主板都在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完电池是比较发热体测应该不高于50度。几块电池都这样么?

是的,三块电池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APP里的电池温度。大电流下,电池、主板都在发热。

谢谢,在APP哪个位置可以看到电池温度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老化造成的散热不良?

网友A(2020-10-09):
电池做功发热属于正常现象,另外如果锂电不发热在冬季飞行时间会明显缩短,只要不过热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做功发热属于正常现象,另外如果锂电不发热在冬季飞行时间会明显缩短,只要不过热是正常的。

谢谢大神

网友:
得看异常厉害到什么程度,听老手讲,只要手能持续摸着,就不会超过六十度,一般电器问题不大的,飞起来时候散热会好很多,温度会低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