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50装机试飞感觉。

楼主(2020-08-28):
装机:亚拓的飞机装起来没啥好说,一步一步装。不懂的看看说明书就行了。装机过程中发现几点,第一,主轴10mm的。不是镀钛的。我这样只会悬停的应该没问题。喜欢爆操的人估计要悠着点。第二。尾舵机是横着装的,横在两块侧板中间。目前不清楚这种方式的优点,不过装机要找调中立点才能装舵机,不然舵机臂螺丝没法上。第三,尾垂改进了,个人觉得还可以。第四,电池板是紧的一塌糊涂,感觉都不用扣住也不会甩出来。估计会后续摩擦多了就会松了。第五,亚拓的头罩何时能做的不那么爱坏?我好几架亚拓的飞机都是第一次戴头罩就干裂了。而且650的头罩戴的方式参考470,前部卡在地板下。后面两个磁吸快拆。第六,我用富力6s5000两块飞,电池调到最后还是头重。第七,新机装好旋翼头旋转很紧,检查发现前后伞齿几乎没有间隙,不知是好是坏,不过飞起来很安静。
飞机装好那天跟朋友急急忙忙去试飞了一下,

楼主:
一不小心就发表了,继续说,那天跟朋友去试飞,由于他有事,所以急急忙忙去的,飞机调好了,控还没设置,就校准了油门行程,再调了一个悬停油门,65的油门悬停,然后飞了一个自旋航线下来发现,斜盘舵机微热,电机烫手。有可能是油门小了。下次再试试吧。

网友:
你的悬停模式是否开了电调定速,如果定速的话螺距是多少?定速转速是多少呢?一般650来说悬停中点螺距在4.5-5即可,定速在1600-1650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另外,主轴是否钛合金,对飞行特性没有任何影响,正常的主轴也完全胜任650X的所有飞行动作,钛合金的主轴优势是不会生锈,硬度比普通主轴更高,目前也只有700X系列有这个主轴供玩家升级,主要用于植保机,因植保机农药腐蚀厉害,工作环境比较恶劣,要带农药所以机体负载比普通机型更高,所以采用了钛合金主轴

楼主:
精灵模式。下次飞用定速模式。

网友:
尾伞齿最好还是需要有点间隙的,我个人觉得还是3300-4200的电池会合适一点,5000肯定显重,毕竟尾管长度还是比700短了不少呢!

网友:
另外650外型很美观,很符合我的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装。

网友:
巳急不及待動手組裝

网友A:
亞托的頭罩實在太薄太脆,好多次沒炸就巳經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亞托的頭罩實在太薄太脆,好多次沒炸就巳經壞了

我的已经裂开了。  我的接收机是装在设备座下面的,设备座先装好就不好装咯。

网友:
亞托的出品實在很好,裝組起來很順意。
主要是頭罩太單薄,另外機架設計主要考慮自家配搭,別家電調,馬達,接受機空間都沒合適修正空間裝置。

网友:
垂尾太掉价了,感觉像4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快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快快装

機架巳裝好,早上引誘他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機架巳裝好,早上引誘他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機架巳裝好,早上引誘他們。

打算用多大电池?3300还是5200?

网友A:
我都是用5000/5200 mah , 我飞700機全部都是用5200 ,有20粒,因為不用再買電,所以我就多買一部650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5000/5200 mah , 我飞700機全部都是用5200 ,有20粒,因為不用再買電,所以我就多買一部650飞一下 ...

我第一次试飞,用的5000,感觉重了,我现在用的4200的。

网友:
我已出场,感觉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