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 fpv

楼主(2020-08-28):
整机效果

锐鹰2w图传加雷蛇摄像头

上置Gps

外置电调好盈40A,加高电机坐,8060桨

apm2.8飞控,没地方放,最后按在桨下面了。

接收机放在机尾了。

折腾了好几天,今天整的差不多了,还没试飞,大家看看给点建议。

网友A:
你这整的也太简单粗暴了吧,还有就是尾翼上面的那两根杆是支撑杆吗?有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整的也太简单粗暴了吧,还有就是尾翼上面的那两根杆是支撑杆吗?有啥作用??

尾翼上的是支撑杆,加强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翼上的是支撑杆,加强稳定的。

开槽埋进去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槽埋进去更好吧

不想破坏原结构,想了半天,才决定放在后面。

楼主:
看的挺仔细,确实反了。

网友:
加高座,感觉要悲剧!

网友C:
打算远航就不该用蘑菇全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算远航就不该用蘑菇全向天线

那用什么天线,平板?

网友:
桨反了大兄弟

网友:
哈哈,看了楼上的留言,特意去看了一下图片,果然是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天线,平板?

枫叶小棒棒天线

网友D:
固定翼加飞控怎么玩,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加飞控怎么玩,求解

fpv第一视觉飞行,可以飞远点。

网友E:
换个机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机体吧

这个便宜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天线,平板?

接收可以用平板,发射端用棒子天线都比蘑菇要远,蘑菇只是无死角,但功率分散,追求更远用1.5G图传和棒子天线,最少10K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可以用平板,发射端用棒子天线都比蘑菇要远,蘑菇只是无死角,但功率分散,追求更远用1.5G图传和棒子 ...

我看网上说用蘑菇天线好,就买了蘑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机体吧

暂时不换了。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