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直驱的电直?

楼主(2020-08-28):
不怕炸嘛?维修成本不高嘛?

网友:
飞过才知道好处和坏处的

网友:
先说好处:1.安静,安静,安静,2,维护比普通电机要省心太多了,按照植保机的说法就是可以几千个小时不用换轴和轴承。3:,省电。不足之处:普通电机是跑车的发动机,直驱就是柴油机对于炸鸡坏电机,这个相对小电机来说几率也会大点

网友A:
安静,永不扫齿!

网友B:
有点奇怪,航模圈是电机加变速结构朝一体式大饼电机发展。电摩领域是轮毂大饼电机朝中置电机加皮带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奇怪,航模圈是电机加变速结构朝一体式大饼电机发展。电摩领域是轮毂大饼电机朝中置电机加皮带发展

电摩的是追求大功率,高爆发力好强大的扭矩就必须上中置了,但是玩过中置的人到最后都还是回归到大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奇怪,航模圈是电机加变速结构朝一体式大饼电机发展。电摩领域是轮毂大饼电机朝中置电机加皮带发展

要有变化有发展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至于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坏就要等时间来论证了

网友C:
lz弄台m2体验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弄台m2体验一下

广州,35度户外,m2飞20分钟电机摸一下微暖,我其它300x,470,550x,飞5分钟就烫手,只能轮着一机飞一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广州,35度户外,m2飞20分钟电机摸一下微暖,我其它300x,470,550x,飞5分钟就烫手,只能轮着一机飞一电 ...

准备M2做主力机了?
小飞机舵机头疼,我450的小舵机修起来都感觉手指头太粗了。。。以前折腾过一台EP100,真的折腾。

网友:
小鸡(m2、小火球)的直驱电机是有保护设计的,在主轴电机上下有额外轴承保护,炸鸡不直接炸到电机很难损坏,而小鸡的直驱电机都不大,战损率就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奇怪,航模圈是电机加变速结构朝一体式大饼电机发展。电摩领域是轮毂大饼电机朝中置电机加皮带发展

真车需要考虑簧下质量。我希望航模车能出直驱的。

网友:
直驱的动力输出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准备M2做主力机了?
小飞机舵机头疼,我450的小舵机修起来都感觉手指头太粗了。。。以前折腾过 ...

没法,广州的话,真的是飞K110和M2最多,其它飞机都要开车半小时,才有飞的地儿

网友:
修理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静,永不扫齿!

是不扫齿了,扫电机啊,无刷电机出场都会做动平衡吧?就算小炸,那玩意儿是不是和电机连一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扫齿了,扫电机啊,无刷电机出场都会做动平衡吧?就算小炸,那玩意儿是不是和电机连一起的?

  有单向,如过不是直接把电机部分戳地上是没啥大问题的,单项会首先爆掉,爆不掉的话会滑掉,因为有转矩上限,这样就会很好的保护电机。  如果直接拿电机部分撞地球,啥电机都得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单向,如过不是直接把电机部分戳地上是没啥大问题的,单项会首先爆掉,爆不掉的话会滑掉,因为有转矩 ...

单向爆掉滑掉……难度挺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向爆掉滑掉……难度挺大的

这就看单项选型和设计师设计功底咯,比如HF1012 大概极限是22-23NM的样子,只要炸鸡不收油门基本就打滑,很好的保护电机~还有就是单项跟单项轴承座基本都是胶接,接触面大概3-4   满油锄地单项抱死了滑这边也比较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看单项选型和设计师设计功底咯,比如HF1012 大概极限是22-23NM的样子,只要炸鸡不收油门基本就打滑, ...

不收油....可能..我是说可能整个论坛所以玩直机的应该不会做这个操作,第一习惯问题炸鸡前收油减小损失,第二失去动力也为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