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拉平的时候,会往左飘。。。

楼主(2020-08-28):
如题,450电直,大桨拉平就往左飘,一定要往右边侧着压一点才能定住,以前一直有,但万年悬停党,没太在意。一直以为是尾桨没装正,和主轴没成90度,但今天调了下,感觉不是,怀疑是不是尾桨推力太大,但尾巴锁住了吹不动,就连带着把整个JJ吹得往左飘了。难道是尾巴中立点没调好?还是尾桨虚位引起的?

网友A:
如果是无副翼的话看看有没有动微调,或者是摇杆中立点需不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无副翼的话看看有没有动微调,或者是摇杆中立点需不需要校准

飞机是水平的,应该不关遥控中立点和微调的事吧。。。。。

网友:
一直偏应该是十字盘的问题,重新调平十字盘试试

网友:
应当是正常的,尾桨在右侧的都这样!且都是机身向右面倾斜!

网友:
很简单的道理。拉平以后尾桨推力自然会使飞机左移。

网友:
这样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陀螺仪是不是水平的,

网友:
这是抗扭力产生的现象的现象!正常的。

网友B:
正常,悬停都要右倾才能稳住

网友:
这是正常的,航模电直旋翼头没有挥舞铰,就会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悬停都要右倾才能稳住

不一定哦,机械部分和陀螺仪可能没调好,正常悬停可以脱控一点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