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07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20-08-29):
虚心求教……我买的双回中的,但是为啥一开机总油门报警……

网友A:
油门不在最低位,当然报警了

网友B:
开机后把油门拨杆拉到最下面一下就OK了

网友C:
开机的安全监测,检测油门值高于安全值则会报警。

楼主:
但是我是双回中的……中间是最低位……这个有什么方法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把油门拨杆拉到最下面一下就OK了

我是双回中的,中间是最低位……有什么方法设置吗……不用拉到最下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不在最低位,当然报警了

我是双回中的……想让中间是最低位,我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的安全监测,检测油门值高于安全值则会报警。

这个值能设置吗,我是双回中的,中年才是最低位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双回中的,中间是最低位……有什么方法设置吗……不用拉到最下面一下……

不,双回中是机械回中不是软件回中。就拉到底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双回中是机械回中不是软件回中。就拉到底一下就行。

这个值没法设置吗在软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双回中的,中间是最低位……有什么方法设置吗……不用拉到最下面一下……

可以调节中位点,但是这样你油门杆下半部分就是无效行程了,你买双回中的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双回中的……想让中间是最低位,我应该怎么设置……

你看设置里有没有关掉报警这个选项呗

楼主:
看来就是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值没法设置吗在软件中

确实无法修改。只能忍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无法修改。只能忍一下了

就是说双向电调也一样只能拉到最低也就是倒车最大档是这样吗……不科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双向电调也一样只能拉到最低也就是倒车最大档是这样吗……不科学呀……

不是。电调可以学习油门中位。遥控器报警只是因为遥控摇杆没回中而已

楼主:
但是我如果改成设置回中的位置是油门最低的话,下半部分的油门也就没用了那样确实会不报警……但是只有上半部分的形成可以用来倒车前进是这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