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刷电机,电调,电源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0-08-29):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无刷电机,卖家宣称有2000w,估计实际可能有1.5~1.8kw左右,价格倒是不贵。想用这款电机D一桌面轻型、静音台锯(主要用来切一些实木)。了解一些常识后,知道需要匹配一个电调(目前暂时准备先用模型的80a),电源到是难住了,找了找目前“好像”合适的有两个:一个是中兴2400v4.3,功率3kw,输出0~60v,0~50a,可调。第二个是艾默生2900,功率2.9kw,0~62v,0~50a可调,商家都不清楚是否匹配适用,故来请教各位………
        另,考虑以后做东西会用到一些小电机,所以才准备购入这种"可调"开关电源,不知是否可行!??

电机附图

电机一些参数

网友:
直接买个单相交流电机插上电完事,你这样搞还不如三相电机加变频器,
你这种电机效率很低,耗电2千瓦出力有1千瓦就偷笑了,哪有交流电机效率高,如果非必要便携等需求,不推荐用这种电机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理,我看一般木工电动工具都是直接用的交流电,加个变频器完事,以前玩过一段时间木头,一般台剧、带锯、车床什么的,包括雕刻机什么的,都是交流电加变频器用的。

网友:
这个电机有,中兴4.3也有,电调没有。
等着学习楼主经验

楼主:
我理解的单相异步电机或三相的其实效率并不高,只是结构简单,运行可靠,价格便宜。无刷直流电机体积小,效率高,但对控制器有要求,价格高

楼主:
无刷直流应该是种趋势,当然交流异步电机在某些情况场合也更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单相异步电机或三相的其实效率并不高,只是结构简单,运行可靠,价格便宜。无刷直流电机体积小,效 ...

你理解没错,那两人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根本不懂的。电调要80A,12S的那种。
由于你这个电机号称36V的所以你买那两种开关电源都可以,功率足够的。
但是必须要搞个可调电压的那款,电流可以不用调。
调到36V然后配一个舵机检测仪调速就行了,绝对非常好用的!

无刷电机的扭力比异步电机强多了!而且这种无刷电机是多极的,扭力可是源源不断的。

网友:
这样配出来的东西不划算,永磁同步的优势是低速上的,对于台锯这种应用没啥意义,而且输出转矩是脉动的。不如常规的异步+变频器。即便是要追求效率,也可以选220V的1-1.5KW伺服,可靠性比你这配置高5倍有余。这种无刷电机和电调、开关电源设计上都是用于大惯量负载的,而锯片的惯量算是比较大的,减速的反向电动势怎么办?

网友:
得有取舍吧。轻型,静音,快,高精度,省电效率高,便宜

网友A:
搞来搞去,最后发现闲鱼里买个二手伺服也不贵,电源电机一起,一千多W的才两三百左右。(有的伺服可以直接接上电位器调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来搞去,最后发现闲鱼里买个二手伺服也不贵,电源电机一起,一千多W的才两三百左右。(有的伺服可以直接 ...

理论上没错的,只是伺服的转速低,不会调或者没有速度模式就是废品,另一个要匹配,电机或者驱动随便坏一个就没得玩了。
楼主这样的配置电机,电调,电源三个独立的配件可以随意匹配,可玩性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没错的,只是伺服的转速低,不会调或者没有速度模式就是废品,另一个要匹配,电机或者驱动随便坏一 ...

伺服也就一电机一个电源,不是一样坏哪个换哪个吗?还便宜,电源直接市。一个台锯不会要一个主轴的几万转速度吧。2~3千转可以了,想高点转速度配个变速带轮。伺服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堵转还带保存。无刷的力度差远了。

楼主:
        看到大家的各种留言,觉得都有挺有道理,或许是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
         这几天一直在闲鱼上看,有点魔征了,到今天才理性点,才发现如果是玩的话,这投入有点大———1.电机85   2.控制器100(无论是高压电调,还是模型80A的)   3.中兴或艾默生电源400左右   4.锯轴100
加起来700左右,这个是一次成功的成本。而且需要相当的技术水平和知识储备,而这些,我都没有,只有热情跟想法,或许还有个造机的梦想!!冷静下来另一种方案更适合自己,寻一无刷电圆锯来倒装,自己手头有不少品牌的工具锂电,这样简单也更便宜…
        此贴到此为止,谢谢各位大大的热心帮助,自己还得学习,不能光有热情,谢谢

网友:
一个775电机就可以锯木头了 当然是小制作的

网友:
这论坛有毒看了几个帖子的改造,自己试了一下果断把电控烧了,原来教一半藏一半效果真不错

网友:
买个得伟或者国产锂电无刷圆锯,加电源吧

网友(2020-11-07):
这个电机静音效果不太好,电调调速到一定转速时会产生共振。

网友:
从降噪入手最实际,,普通电锯倒装,放木箱子里头,,弄点鸡蛋棉裹住  声音小不少

网友:
    学习一下,涨知识了。

网友:
这种电机好像不能长时间工作,必须加强散热,用电动车无霍尔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