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伟力K110横轴螺丝怎么上?

楼主(2020-08-29):
伟力K110,射浆了,复原重装上横轴螺丝时,我是先上好一头的,然后穿过浆夹、旋翼头,再穿过另一边的浆夹,再上另一边的横轴螺丝。然后问题来了,上另一边螺丝时,必须用另一只手拿螺丝刀顶住已经上好的那一边的螺丝,否则会跟着打转,由于螺丝太小,两手操作起来很难使劲,非常不顺手。不知道我这么操作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还有更好的办法?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两把螺丝刀同时扭,我是这样干的

楼主:
TB上有那种所谓副厂加长横轴,是加长了螺丝的,准备换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把螺丝刀同时扭,我是这样干的

正解,还要打点螺丝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有那种所谓副厂加长横轴,是加长了螺丝的,准备换来试试

加长螺丝的,质量一般,螺丝爱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把螺丝刀同时扭,我是这样干的

横轴螺丝基本上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你的问题要么是手太小,要么是螺丝刀太长

网友:
每次飞行结束或者炸鸡后习惯性去检查一下中联和桨夹有没有松动比较好。
一侧的螺丝刀你只需要抓着顶住就行,何来不顺手哦,不要用太长的螺丝刀(比如那种很长的“模型专用”)
上紧后检查是否还有轻微左右松动,如果有松动可以左右垫一片烟盒内衬的纸,最后需要用针头给横轴加一点点螺丝胶(点进螺纹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这个金属球头的十字盘好用否?拆装球头拉杆方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这个金属球头的十字盘好用否?拆装球头拉杆方便吗

带鱼眼减少虚位,拆装和塑料的一样,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