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880gps

楼主(2020-08-29):
请教一下,bn880gps用在pix飞控上能收到卫星但是罗盘校准不了应该怎么解决,还是bn880不能用在pix上吗

网友A:
sda,scl接对了没有?pix点指南针的时候按下ctrl再去点,右下角会多出来一个校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a,scl接对了没有?pix点指南针的时候按下ctrl再去点,右下角会多出来一个校准,你试试

试过了接线也没问题问了商家只告诉要设置一下,设置那里怎么设置也没有说:-(:-(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