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plus2019遥控器电池仓改21700锂电池方案成功

楼主(2020-08-30):
因为手上组了一个电包,还多一些21700锂电池
就顺便动手把遥控器x9d的电池仓稍加改造了一下,使用效果非常满意!使用时间比原来提高了近一倍!
主要方法:
1、拆开x9d外壳,在右边开个孔,直径22mm(21700电池的直径是21mm)左右就可以;
2、两节21700  4800mah的锂电池串联起来,电压7.4v
3、做好平衡头和充电头,放进去正好
正常使用时间基本可以达到原来的双倍
花钱不多,两节21700的锂电只需要20多块钱

(最后提醒,这样做需要将x9d遥控里默认电压提醒由7.4V改成 6.4V左右,因为21700锂电正常可以放到3.2V)

挖孔后的x9d后盖

两节21700电芯放进去,尺寸正好

串联后的电池(热缩膜稍短了一些,不影响使用)

电池装进电池仓后的样子

网友:
可惜要切割外壳

楼主:
这个电池仓设计的是不合理
想来想去,只能这样

网友A:
所以现在从外面能看到个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现在从外面能看到个洞吗?

外面当然看不到呀

是在里面的右侧开个孔,两节21700电池的长度是14厘米左右,这样遥控内部空间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了,我试了一下,正正好

后盖关上,外面一点也看不出来,使用时间基本翻倍

网友(2020-11-22):
两颗18650,电压8.3V,插入x9d电池仓,遥控加不上电,打开关没反应,怎么破?

网友:
动手能力赞一个,话说原厂电池我觉得已经够了,用小黑羊开250mW能玩好几天。。。

网友B:
我把旧款x9d plus加2粒26650锂电池

网友C(2021-01-28):
引用 网友B:
我把旧款x9d plus加2粒26650锂电池

26650电池也需要切壳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650电池也需要切壳子吧

是呀,切了後面,還要在中間開10mm坑再用熱熔膠填好

网友:
我这个x9 2019 plus 电量显示总是乱跳。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太高就太低。

网友(2021-03-05):
楼上2位切电池槽的动手能力真是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