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9.5cc船用汽油机无法打火。

楼主(2020-08-30):
请教:29.5cc船用汽油机无法打火。

替换高压包和火花塞安装到直升机汽油机上,火花塞搭铁可看到正常打火。起初判断低压包损坏,替换新的低压包后故障依旧。使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试低压线圈两脚,发现有电压输出(由于时间极短,具体电压值没显示出,显示界面有跳动,类似快速搭电池±极的跳动显示)。外壳搭铁无故障,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熄火开关是常开的,试验时熄火开关并未安装

网友:
是不是磁铁退磁了?

网友A:
还有低压点火线圈与转子之间的气隙应该在0.3---0.5MM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低压点火线圈与转子之间的气隙应该在0.3---0.5MM之间

这些都考虑到了,正常的。
来自微站

网友B:
建议检查一下火花塞的硅胶帽,破损或者老化会造成漏电火花塞无法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检查一下火花塞的硅胶帽,破损或者老化会造成漏电火花塞无法点火

这些也正常的,已经整体安装到直升机发动机上试过了,正常的。
来自微站

网友C:
换货化油器的垫片吗?如果换过要检查垫片上的小孔是否正常,特别是自己做的一定要把小通气孔打好,我犯过这个错误困扰了我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货化油器的垫片吗?如果换过要检查垫片上的小孔是否正常,特别是自己做的一定要把小通气孔打好,我犯过这 ...

谢谢答复,不是不发动,是火花塞根本不打火。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不是不发动,是火花塞根本不打火。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买了一套新的也不跳火,后来干脆改成无触点点火器了。用摩托车超能勇士点火器,现在点火效果非常好。改装的关键是得用铝合金车一个飞轮,在上支点位置钻孔装一个高强磁粒,用来触发点火

网友:
拿到附近修摩托车的,搞一下了

网友:
用对比排除法,一样一样的试。

楼主:
已解决,也谢谢各位给的建议。

网友:
楼主把问题的原因,及解决的方法分享一下吧。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