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要出二代了?

楼主(2020-08-30):
都说大疆FPV很香,据说马上出二代了,真的假的?

网友A:
又没有对手,没必要生两个儿子互掐

网友:
好像说要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没有对手,没必要生两个儿子互掐

怎么会互掐,价格不一样就行了。

网友:
能整合各种飞控就牛了

网友:
二代是小眼镜,干死肥鲨HDO2这种形式的,一代这个实际上是泡沫盒子

网友:
应该不会出,又没有对手,数字图传他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
首先咱们现在用的本来就是第二代! 因为第一带早就出了只是延迟高体积更大,所以不被我们知晓而已!

其次,现在的大疆拆过的朋友可以发现内部空间有很大的余量!
所以第三代肯定会做小,继续给肥鲨施压

希望第三带可以集成内部枫叶天线,省得每次都拧天线最好电池也是模块化内置可更换
大小和肥鲨差不多,稍微重点我都能接受

网友B:
呵呵,都没说到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都没说到关键

想听听您的关键信息

网友:
还在吹风阶段吧

网友:
先把遥控器改改造型是正理。。。

网友:
不管大缰出啥,反正我是就等第二代。

网友:
挤挤牙膏,缩小一下体积也行

网友:
现在还是有些大,有些重

网友:
期待呀。等着第二代数字图传系统

网友:
别吧,我昨天才刚买一代

网友:
必须要出,现在这个体积太大太重

网友:
整合摄像技术,狗在天上飞的机会就不多了,图传,眼镜,再改进,小调一下价格,其它眼镜厂也就完了,改进以前飞控算法,整合自家电调,这个对于大疆来说都不是事,最后留给第三方的,只有机架了,电机了

网友:
建议眼镜带模拟图传接口,能直接插接如RF接收机,有利于模拟到数字的过度的人使用。遥控就不出了,反正用的人不多,改成出高频头,配合自己手里的遥控使用,类似黑羊高频头。  如果真能这样,肥鲨绝对被干死,黑羊被干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