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bar,悬停尾巴一点点向右

楼主(2020-08-30):
买了个富丽380,装好用送的Kbar,调好后飞机

正常很稳,也没金鱼尾,但尾巴悬停会缓慢一点点

向右转,按论坛的Kbar教程搞了一个多小时无果,

只好上来请教,到底是调哪一项?以前一直用MB

这380用Mb尾巴是不会转的。

网友A:
震动太大会有这个毛病,我遇到过2次,一次尾巴没装好,一次尾巴轴有弯,可以先排除震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太大会有这个毛病,我遇到过2次,一次尾巴没装好,一次尾巴轴有弯,可以先排除震动看看

新装的没炸过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太大会有这个毛病,我遇到过2次,一次尾巴没装好,一次尾巴轴有弯,可以先排除震动看看

好吧,我检查一下尾巴,谢谢了

网友B:
我的也有这个现象。470l。也是尾巴一点点的偏移,有时候手工修正,有时候用微调抵消,你查出原因告诉我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这个现象。470l。也是尾巴一点点的偏移,有时候手工修正,有时候用微调抵消,你查出原因告诉我一声 ...

好的

网友:
试试调尾舵机中立点看看,把滑套往反方向调一下试试。

具体调多少,你得慢慢试。

两年没玩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有明白人的话,也请教教我

网友:
以前遇到过,换个kbar

网友:
振动可能太大,或者是调机的时候尾舵中立点没有调好。
用的正版Vbar一样遇到的过

网友:
我记得看到过好像是要
调尾巴的i,不知道k8调哪项。
来自微站

楼主:
但此机之前用MB是没这情况的,没用过Kbar,装上去研究一下,除了尾巴慢慢右摆,各方面感觉还可。所以我想,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其次才是机械(震动,中立点等)问题

网友:
我是慢慢向左。。。。悬停3分钟可以慢慢的转2圈左右。。。

网友:
关闭自动微调功能 并清空掉数据

网友:
把自动微调关了,然后给尾巴那个中间的螺距加大点。
陀螺仪感受的是一个加速的,你这慢慢转的话加上有震动陀螺仪可能就没反应。

网友:
确认三个地方,1.陀螺仪工作模式是锁定模式而不是比率模式。2.遥控器微调归零。3.陀螺仪自动微调未打满。

网友:
自动微调就能解决,微调后,一定要关闭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我会根据各位的意见逐一试,并反馈

网友C:
楼主试试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试了没有啊?

没具体试,小孩开学,家里有人住院,忙得恨不得有八只手,不过我还有一台kbar的x360,刚才楼下飞了一下,尾巴是能锁住的,不会跑

网友:
我的k8之前有有这样的情况,我关掉自动微调后就解决了,还忒稳(因为我的机子震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