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裸狗的时代!这是大疆的时代!

楼主(2020-08-31):
4K60FPS,为了清晰度,最好去B站看。。。
地址:

大疆配裸狗天长地久!一台betaFPV的95X,一台100MHZ花飞3寸龙蛙。
火车那段和花飞的部分没用滤镜,其它部分用了一个ND8,对比一下看看成像效果。
大疆加裸狗真的舒服啊!!至于耐不耐炸的问题,鲁迅说过: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
配置:
95X:1106 4500KV 4S 1100mah HV
龙蛙:1507 2680KV 6S 650mah
两台机器续航均超过6分钟。

网友A:
眼拙,真没看出来和dji的清晰度差多少,可能我的要求太低了
当然色彩肯定另说,要求不高我觉得dji还是比较不错了,个人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拙,真没看出来和dji的清晰度差多少,可能我的要求太低了
当然色彩肯定另说,要求不高我觉得dji还是比较 ...

不冲突,眼镜录反映真实FPV,狗是出片。你可以往更高端点的需求去想,比如万一真的接了商业拍摄,总不能交个720P的文件过去吧?

网友B:
天空端不是支持1080p录制吗?商业拍摄就用这个?严重侮辱甲方智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空端不是支持1080p录制吗?商业拍摄就用这个?严重侮辱甲方智商

Vista天空端没法录,只有dv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空端不是支持1080p录制吗?商业拍摄就用这个?严重侮辱甲方智商

万一甲方爸爸提出来个艺术长廊时光穿梭或者汉服小姐姐林间嬉戏的奇怪要求呢?开着御2pro去?

网友C:
1106挂4s1100它不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6挂4s1100它不累吗

他真的不累,高能HV4S 1000它只有88克

网友(2020-10-07):
楼主能分享一下95X的改装方案吗,我最近买了BETA 的套件回来了,但是摄像头用的vista没有选nebula,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真的不累,高能HV4S 1000它只有88克

高能4S 1000写着140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能4S 1000写着140g呢???

搞错了!手滑,是高能4S 1100 H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