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F4 F7飞控能否实现X8模式

楼主(2020-08-31):
F3 F4 F7飞控能否实现X8模式? 8电机飞行,高手们有这样弄的朋友吗?

网友A:
并线焊到电调应该可以,相信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线焊到电调应该可以,相信飞控

高啊

那如果不放心,直接整俩4合一电调是不更靠谱哈哈~

网友B:
可以,下载bf源码,修改mixer.c文件中的混控矩阵代码为x8的混控矩阵就行了,然后重新编译
来自微站

网友C:
买支持八个电调的飞机,比如化骨龙f722,其实其他飞控(端口完整的),也可以通过自定义焊盘,增加电调通信端口。然后就是接两个四和一电调,或八个电调。bf里选x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载bf源码,修改mixer.c文件中的混控矩阵代码为x8的混控矩阵就行了,然后重新编译

BF里,有一个X8的模式,直接选这个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支持八个电调的飞机,比如化骨龙f722,其实其他飞控(端口完整的),也可以通过自定义焊盘,增加电调通信端 ...

我看以前的F3飞控,有1--8的端口,知道是不是接电机电调的

网友:
4个电机 4个舵机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以前的F3飞控,有1--8的端口,知道是不是接电机电调的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BF里,有一个X8的模式,直接选这个不可以吗

可以
来自微站

楼主:
好像行不通,7 8 接口,没有信息,电机不转

楼主:
好像行不通,选这个模式,一点保存,显示的飞行器哪里,什么都不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载bf源码,修改mixer.c文件中的混控矩阵代码为x8的混控矩阵就行了,然后重新编译

这是什么操作,大神。能不能解释的更清楚些?因为我看BF本身也有X8的选项,只是不知道支持Y6 X8不,看着很多文章都是APM PIX这种大控做的。不知道F3 F4可行不,想试试X8的穿越机,室内飞行拍摄,感觉X8是不是会更稳些~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直接x4模式5678号电机相应接在1234的电机信号线上。电调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个电调拖两个电机或者一个电调拖一个电机!

网友(2020-10-07):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载bf源码,修改mixer.c文件中的混控矩阵代码为x8的混控矩阵就行了,然后重新编译

你好,请问怎么下载bf源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