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为啥会出现往低了“虚标”

楼主(2020-08-31):
首先这里需要明确两个个概念,电芯容量和额定容量。

电芯容量就是你的充电宝的电芯的总容量,单位为毫安时(mAh)。如果是18650这种圆柱形电芯,把它们单个容量乘以个数就是充电宝的电芯容量。如果是聚合物电芯,容量就是指充电宝的聚合物电池长x宽x厚x能量系数。

而额定容量是由制造商标定的移动电源可输出容量,单位同样为毫安时(mAh)。它是实验室条件下,测试出来的充电宝在2A或1A的电流情况下最少能输出的保底容量。注意是保底容量,这是输出必须要达到的。

为啥一款号称20000mAh充电宝,额定容量却只有12000mAh,这是因为电压不同。充电宝的电芯电压一般只有3.7V或3.8V。而输出时,电压至少5V。

根据初中物理知识,电压x电流x时间才是电量,也就是V x mAh=mWh(毫瓦时),mWh再除以100万,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少度电。

一个20000mAh充电宝,如果电芯电压是3.8V,那么它的电量就是76Wh。它以5V电压输出,如果要达到额定容量12000mAh,至少要能够输出60Wh(12000mAhx5V)的电量。转换效率至少是60/76=78.95%。

网友(2021-06-29):
NB,解释的很透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