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毛坯料怎样加工三面

楼主(2020-08-31):
想做一台数控小车床,已有做机头的毛坯料,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料子怎样加工两头的轴承位,能保证同心度,还有底面怎样加工能保证和轴承的轴心平行,难住了,求老师给指教一下,谢谢老师

网友A:
先加工外表面用作基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工外表面用作基准面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内孔多少如果内孔合适的话用加长刀杆可以直接车吧里外轴承座可以一刀下 还得有合适的百分表测量

网友C:
我以前是这样加工的。孔和平面一刀车出来。平面朝工作台。用侧铣来一刀拆开,量轴承位两边厚度,调整控制在1丝。主要还是看自己身边有什么机床利用。

网友C:
你还是先说你有什么机床使用,方法挺多的

网友D:
何必那么复杂,两端加轴承法兰。

网友E:
我觉得应该先把大底面铣光,做为基准面,再铣上面的面。找正后镗内孔,不动夹装的情况下,换刀具铣其中一个孔端面。以一个孔端面为基准铣另一个孔端面。其它面最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孔多少如果内孔合适的话用加长刀杆可以直接车吧里外轴承座可以一刀下 还得有合适的百分表测量

谢谢,直接干通恐怕不好干,深度150,太深了,可能最后都成锥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是这样加工的。孔和平面一刀车出来。平面朝工作台。用侧铣来一刀拆开,量轴承位两边厚度,调整控制在 ...

谢谢,真的没理解应该怎样操作,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先说你有什么机床使用,方法挺多的

谢谢,小车床,数控雕刻机(能干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必那么复杂,两端加轴承法兰。

谢谢,能给具体指导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先把大底面铣光,做为基准面,再铣上面的面。找正后镗内孔,不动夹装的情况下,换刀具铣其中一个 ...

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指导我有了具体思路了,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能给具体指导一下吗,谢谢了

不知道你要多少尺寸、也不知道你弄几颗轴承。要是我的,我就车床夹棒安装车条,钻个轴承孔安装压头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要多少尺寸、也不知道你弄几颗轴承。要是我的,我就车床夹棒安装车条,钻个轴承孔安装压头就完事 ...

谢谢指导,我不是专业的,您说的术语我一点也不懂,我要前后各一个内径45,外径72的滚针轴承,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要多少尺寸、也不知道你弄几颗轴承。要是我的,我就车床夹棒安装车条,钻个轴承孔安装压头就完事 ...

不知怎么搞得,多发了一次,自己删除了吧

网友F:
不要自己加工了。买一个板车床头没有多少钱,没有大些的设备太费劲,就一个毛坯,弄不好就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不是专业的,您说的术语我一点也不懂,我要前后各一个内径45,外径72的滚针轴承,谢谢老师

其实你要是不要这么大通孔的话,毛坯横向切开装进轴承锁紧,我看了你帖子,你有工具,你这毛坯自带通孔容易做,台钻可以可以钻出76MM问题是你得做个可调刀杆,没有车没有钻得话,你得用你手里重型夹具了,压上三颗轴承锁紧,弄根棒装刀慢慢钻一点一点调,关键在于固定。   要是我做啥工具也没有,只要有手电钻和旋转头就行,慢慢切,润滑液不能少。    你还是买个通孔45的车头吧。省事,  我想要你这种毛坯可惜没有

网友D:
你这种毛坯掏这么大孔就浪费了,倒是适合修个整数前锥后压,装上七八个轴承,像铣头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要是不要这么大通孔的话,毛坯横向切开装进轴承锁紧,我看了你帖子,你有工具,你这毛坯自带通孔容 ...

多谢老师的指导,这几天在研究夹具,现在看好像夹具是第一个关口,先解决,多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自己加工了。买一个板车床头没有多少钱,没有大些的设备太费劲,就一个毛坯,弄不好就废了

谢谢,没事我有好几个呢,弄坏一个也没事,就是想利用手头的东西干着玩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毛坯掏这么大孔就浪费了,倒是适合修个整数前锥后压,装上七八个轴承,像铣头那种。

谢谢,这个毛坯本身的孔就70左右了,我只是多扩出来2mm左右,正好有72mm外径的规格的轴承

网友G:
先打方铣基准面作为立起来拉直用,再竖着铣平面然后镗,完事做凸台工装,倒装拉直继续镗另一面

网友H:
尽量一次装夹加工
首先加工地平面  为基准面  然后镗内孔跟两端轴承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打方铣基准面作为立起来拉直用,再竖着铣平面然后镗,完事做凸台工装,倒装拉直继续镗另一面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我在仔细的研究您说的这些步骤,多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尽量一次装夹加工
首先加工地平面  为基准面  然后镗内孔跟两端轴承位

谢谢老师,我怎么也想不出怎样能一次装夹完成三个面的加工,要是体积小可以用端面和侧面同时加工,这个这么大也没有那么大的刀,即使有机器也不行,可能最后都是锥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我在仔细的研究您说的这些步骤,多谢老师

这东西打方肯定少不了,底座要平,侧边要垂直,有条件可以上小卧铣,一次固定镗两侧,省的拆,前后镗之前拉直校正。没条件立加干,拆了就得拉直,没凸台工装就得单碰建立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怎么也想不出怎样能一次装夹完成三个面的加工,要是体积小可以用端面和侧面同时加工,这个这 ...

还是拿出去外协加工吧

网友:
不错不错,祝你成功,前两天无意间从一个兵工厂的老前辈手里收了一个底座和床头,他说是多少年前他们用过的最小的车床,一个床头我勉强能抱起来,比我的210好太多了,我也准备把它搞成数控,哈哈哈,祝咱们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