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里选择了一个X8的形式,混控类型哪里没有图,显示两个英文字

楼主(2020-08-31):
选了X8形式,这样显示,是飞控不支持,还是飞控里需要写入些什么,求解

网友:
这是让自定义混控

网友A:
建議用 INAV 固件吧   一班都支援到 6軸 ..... 8軸 少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用 INAV 固件吧   一班都支援到 6軸 ..... 8軸 少見~~~

INAV 固件  支持X8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