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有没有油动的拖拉机,或油动的攀爬车。速度是很慢的。有没有这类型的车。

楼主(2020-08-31):
想问问有没有油动的拖拉机,或油动的攀爬车。速度是很慢的。有没有这类型的车,有的介绍下。油房油越我都有这些就不用了。油动,慢速,

网友A:
我也对油动拖拉机感兴趣,最好是四冲程汽油发动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对油动拖拉机感兴趣,最好是四冲程汽油发动机的。

柴油更好,你想多了。甲醇就不错了。

网友B:
感觉拖拉机应该可以,自己买汽油发动机改啊。攀爬车就别想了,速度太怕,发动机要低转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拖拉机应该可以,自己买汽油发动机改啊。攀爬车就别想了,速度太怕,发动机要低转输出。

减速齿轮必须的了。

网友C:
低速模型油动的散热是个问题。要是四冲程机温度低一点还好,可以搭水箱配合散热,还有噪音大像真性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速模型油动的散热是个问题。要是四冲程机温度低一点还好,可以搭水箱配合散热,还有噪音大像真性不大好, ...

都懂,有购买建议吗?

网友A:
市面上买不到微型的柴油机或四冲程的汽油机,我都买了一套带倒档的变速箱,想搞一台油动的慢速度的车玩。感觉市面上好多的像真车外观像真度非常高,就是都使用电机驱动,声音太没有像真的味道了,运动的轨迹也很不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买不到微型的柴油机或四冲程的汽油机,我都买了一套带倒档的变速箱,想搞一台油动的慢速度的车玩。感 ...

是的是的。我也有个带倒档的,我装了一台蛤蟆船。有什么好改装方案可以交流下。

网友:
自制当中,油动军卡6×6

网友:
同求油动拖拉机,楼主快快研究

网友D:
图一那个拖拉机我老早也看过,顶多也就改个比例控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一那个拖拉机我老早也看过,顶多也就改个比例控制而已

我不是想改他。我是问有没有这样子的油车卖

网友:
这要求估计成本高到爆炸,头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声音问题,电的弄个喇叭想想真,油动的想让消音器发出真车相似的声音,那真是一般的厂做不到的。 第二个传系统整个变化,第三个发动机要散热的,比如轰油门之类的。散热是个大麻烦。还有就是转向机之类的还要泵那些灯光啊接收机啊之类的要接小发电机。还要有启动电源,想象工程 算了吧。我觉得电得挺好。

网友E:
自己做就好了

网友A:
请问楼上的朋友,你改的这架车,能进入实用阶段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车架,也对这款汽油发动机感兴趣

网友(2020-10-24):
可以考虑那种 Hit&Miss 发动机1000多转,我也在研究。

网友F:
大佬,你这什么车架,发动机是拓阳那个型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这什么车架,发动机是拓阳那个型号的啊

车架是国产的山猪,发动机的拓阳的那款单杠,最早的一批

网友G(2020-11-30):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就好了

哥们,你这个是用普通的油动发动机制作的吗?传动是怎么弄的,能否加个微信交流交流,很喜欢你这款

网友H:
拖拉机搞个大比例的吧,1:1像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的朋友,你改的这架车,能进入实用阶段吗?

可以,玩过几次了,传动方案试了很多种,下面的视频是最开始的皮带传动,容易打滑,减速比也不够,现在改成链条了,减速比也加大了,可以实现一般的越野穿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玩过几次了,传动方案试了很多种,下面的视频是最开始的皮带传动,容易打滑,减速比也不够,现在改 ...

朋友,能否加个微信啊,我也很想做一台这种烧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玩过几次了,传动方案试了很多种,下面的视频是最开始的皮带传动,容易打滑,减速比也不够,现在改 ...

真高手啊 大神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拖拉机搞个大比例的吧,1:1像真

1比1买真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这个是用普通的油动发动机制作的吗?传动是怎么弄的,能否加个微信交流交流,很喜欢你这款

ytx920201,微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玩过几次了,传动方案试了很多种,下面的视频是最开始的皮带传动,容易打滑,减速比也不够,现在改 ...

请问你这台发动机是甲醇版还是汽油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台发动机是甲醇版还是汽油版的?

甲醇

网友:
柴油的吧

网友(2021-01-28):
这是汽油四冲程的拖拉机,准备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