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3D打印机再打印个插线板外壳

楼主(2020-09-01):
2020年暑假结束。暑假做了一堆东西。上个打印机制作图

三角洲打印机。结构简单,打印效率高。精度差点。建模效果图

2560主板,4988驱动。应该是最便宜的方案了。木头外壳,感觉还挺好看。

能打印的零件 尽量不购买成品。

为了方便维修,线尽量走明线。

使用继电器单独给热床供电

打印头改圆珠笔调试机器,三角洲的调试相对麻烦,三个轴一起动。

完工 开始工作的样子。
==================================================我是有底线的。下面是一些用这个机器打印的打印件

效果还不错

开始制作一个手机无线控制模块插座。外壳用打印件
最终效果

打印底壳ABS材质,防止PLA稍微有点温度就变形了。

埋入插头模块

埋入输入模块

打印后盖ABS材质

装配一起效果还不错。

开始焊接一起。用的是硬铜线。有点凌乱,但是都是硬的,然后装里面相互之间都是悬空的,不会有啥问题。

12V电源是直通220V,其他4个插头是经过模块继电器的。完工。

                                                                          9月1号,开学了。继续设计飞机了。

网友:
用ABS制作插座外壳还是小心点,不能用大功率电器,插座的材料都是选耐高温的特殊塑料,用打印件不太合适的,安全起见只能插底功率的东西,拿来空调,热得快非常危险

网友A:
   不错的,解决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解决好散热。

这东西没啥热量的,又不接大功率设备。已经用了好几个星期了。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