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元预算遥控器选择

楼主(2020-09-01):
从牙签机开始,如题,1500元的预算,选个国产遥控好呢,还是寻个二手的FU他坝好些?
老师们,给下建议,谢谢

网友A:
固定翼futaba,穿越机opentx(睿思凯 jumper radiomaster)加黑羊

网友B:
1500应该可以买个成色不错的14sg了,稳定是遥控器第一准则

网友C:
OPENTX系统的,上手的确麻烦一些,一旦掌握后,非常好用,JUMPER的控不错,高频头能适应很多的接收器,如果使用睿斯凯的接收器,稳定性也很好。有时候,有些机种对于稳定性要求不高的,又想节约成本的,可以使用一些便宜点的接受器。购买时候就用电位器版本的遥感,没必要购买霍尔遥感(霍尔遥感版本价格贵),霍尔遥感对于温度敏感,每次使用需要仔细检查,比较麻烦。

网友:
玩穿越还是要稳定的吧!!!!!!!!!

网友D:
我的futaba14用了五年。感觉还可以用五年不淘汰。

网友E:
FUTABA原厂接收机太贵了,可以考虑一下Spektrum 的控DX6应该够用了

网友:
我用了十几个遥控了 换来换去最后还是futaba了 不是说别的遥控不稳定 配套啊 手感啊 易用性啊 综合下来还是futaba好使

网友F:
这个价最合适的就是二手14sg 国产可以考虑再加点入富斯pl18

网友F:
假如对自己英语没信心的还是别考虑开源控

网友G:
PL18这个价位很不错了

网友H:
看你飞的机器价位吧,如果飞直升机或固定翼比较贵的 用futaba吧,便宜货或穿越机睿思凯就行了 什么价位飞机配什么遥控

网友I:
还是建议什么价位的飞机配什么样的控,毕竟现在的商品控大部分都不错,缺点肯定有,大毛病基本遇不到,飞kt板装个futaba,呃

网友J:
西安涡喷大会见到黄赛厂手用的是富斯遥控器,很漂亮,分量十足,不失控。(这次大会是 通航机场,地面干扰失控炸机比较多)反正印象不错。

网友K:
富斯pl18 1699

网友L:
远距离稳定遥控思翼 FT24 功能多,是一款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