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太肥拔一拔430

楼主(2020-09-01):
    好久不飞又想找回以前的感觉,车棚里看到很多450的零配件不用实在是太浪费了,就装了2架练习机,飞了几周实在是感觉缺缺,机子太小姿态容易看错还被某人说像苍蝇
    就想着搞架稍大的机子,看厂家也是在原450470。桨从315325360370380
    要换大桨,有些配件都要重新买了就没意思了,不如直接换大点的机,刚好有一台富丽380没装,全皮带传动还安静爽就搞它了,但尾管与海狮腿不适合练习用,想着改改,起落架还是换回传统500的吧,尾管换成500的有点难,但改机也是乐趣………
     380桨也不便宜浮力也差太肥,直接改425MM桨,现在500的厂家桨也改成470的了市场有大量的425桨等着消耗,便宜才适合练习机

     先画个尾管固定座

压带轮先参考一下亚拓500X的

压带轮先参考一下亚拓500X的

先3D打印材料PAL试样

先3D打印材料PAL试样

与亚托500稍长点

与亚托500稍长点

楼主:
   亚拓500原尾管用的直径16MM的,新的500X加粗了一点18MM,看380皮带宽了点 直接上600的尾管试试,出来再看协不协调。
   尾波箱这块还是有点难度的,主要是摇臂要碰到尾管,本来想用飞越550的金属双推L臂改,但最终还是用上自带的。
   因380用的大桨桨根厚度是5毫米的,旋翼头夹座必须换掉可以用飞越的,我是把以前老500用的一套RJX旋翼头拆下来改的,中联高度不能太高锯掉了一部分,否则十字盘行程就不够了

尾波箱加紧方式还是跟原来设计一样

尾波箱加紧方式还是跟原来设计一样

网友:
楼主做出来了,可以联系我。我也改

网友:
看着一大堆430mm大桨那么便宜用不了真是可惜

网友:
500配件也已经白菜价格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个是否能分享一下,我至今没腾出时间学习画图。打印机倒是有了。

网友:
没啥事时候我也改下3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个是否能分享一下,我至今没腾出时间学习画图。打印机倒是有了。

发上了就是让大家分享的,也是让大家多提意见一起改改

网友:
楼主做这尾管固定座,做好了我也改

网友:
看看,有点儿意思。

网友:
以前论坛就有人改过,不过他是用金属cnc加工的。你这个打印件成本应该会比较低,期待

楼主:
试了几款电机发热有点大扭力也不够,原500的KV1700。  380合适的KV是900---1000

最终收了一个嘉迪HF500马达,懒得改粗线再绕了直接原线理一下三角绕法改星形KV降到900多点

最终收了一个嘉迪HF500马达,懒得改粗线再绕了直接原线理一下三角绕法改星形KV降到900多点

网友:
那太好了,不过这工程量太大了,还得重绕电机,我计划改改尾管就行了。不喜欢380原机那种尾管,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上图总体看看

网友B:
哈哈,早改过咯470mm大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早改过咯470mm大浆

你这尾管好粗啊,有30MM吧? 430大桨便宜啊,470桨不便宜啊不如直接上520,550了桨还好听多了
来自微站

网友:
挺不错的,380那个侧板我感觉强度还可以,就是尾管这边太漂亮了,不舍的炸。其实电机可以考虑4015的,就是1000k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早改过咯470mm大浆

改得好 ,厉害

网友:
谢谢,过奖了,就是瞎折腾,感觉飞着还可以,不会3D。

网友:
楼主试飞过没。ok的话可以开始卖改装件了。持币待购

网友C:
舵机怎么解决?用中型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怎么解决?用中型舵机?

小舵机基本上靠谱的给425桨没问题的,现在小舵机基本都是5kg级别,亚拓原装的510/515之类还达不到5kg,所以没问题。

楼主:
新鲜的炸机图来了,损失大桨皮带脚架铝管,打印件完好

网友:
我把qf380拉长到装470桨了。桨夹用原厂的加工,勉强装的下10mm桨根的。低转速拉长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