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协议高频头可用接收机 V2x2 E010

楼主(2020-09-01):
V2x2协议和E010协议接收机硬件都一样,但协议不同距离不相同(这可能是2.4G模块和协议的匹配问题)
V2x2协议:空中80米, 地面50米
E010协议:空中>200米, 地面>100米
建议 E010协议接收机, 实现最远距离
(当然如果你有V2x2玩具遥控器,可以来一个V2x2来配套)
本接收机是通用的,任何用多协议高频头的控( T16, T18等等)都适用,
E010接收机协议选择 MJXq >E010 即可
V2x2接收机选择V2x2协议 std
接收机:
适配电压: 3.6-6V
信号:同时输出5通PWM (一般舵机/电调信号) 和 8通PPM (飞控直接使用)
1-4通是比例通道,可以接电调/舵机
5-8通是双段开关通道
3通默认失控保护950,可以改为1500
可以把 5通PWM都剪裁掉(缩小体积,后面有图)
接收机板:16x28.5mm 3g
对码方法(发射上电自动对码):
1)按住接收机 bind 按钮,给接收机上电,接收机指示灯闪烁
2)给转发器上电(开电源按钮),接收机指示灯长亮,说明对码成功。

楼主:
待审核
(待审核)

网友A:
没看懂,但相信有人懂,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但相信有人懂,顶

  多协议高频头 不是支持很多协议吗, 这是按其中 E010 协议 和 V2x2 协议制作的 接收机

网友:
楼主高人啊!看了你其他的帖子,佩服

网友B:
刷给力软件的D7E遥控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给力软件的D7E遥控可以用吗

你有这个协议就可

网友C:
如果右上角的电容起关键作用的话建议转90度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右上角的电容起关键作用的话建议转90度摆放

  这种不说原因 ”空头建议“ ,很有故意体现自己水平高的嫌疑。
  什么叫起”关键作用“, 来辩论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不说原因 ”空头建议“ ,很有故意体现自己水平高的嫌疑。
  什么叫起”关键作用“, 来辩论下

呵呵,关我屁事,你自己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关我屁事,你自己嗨就好。

那你别在我这儿嗨了

网友C:
你的地方?搞笑。
别害人了半瓶醋

网友D:
LZ是个高手

技术大多源于一家  新手也关注过,不兼容的情况据说还是很多的
伟力有多款产品是基于V2X2的   好象这个技术的开源作者也无法实现绑定伟力产品
新手也曾测试了下  未能成功,因为手头正好有个V26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地方?搞笑。
别害人了半瓶醋

那我告诉你:那电容横竖都一样,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个高手

技术大多源于一家  新手也关注过,不兼容的情况据说还是很多的

官方没说 V262 适用 V2x2协议
Sub_protocol V2x2 - 0
Models: WLToys V202/252/272, JXD 385/388, JJRC H6C, Yizhan Tarantula X6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V2X2接收机 , 目前测试根据下面两个项目做的多协议高频头是可用的 (本来也是参考他们发射机部 ...

列表里确实没有262  不知作者有没有拿到过262 遗憾呀
哥们研究很透  佩服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