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几个桨的推力

楼主(2020-09-01):
迷你小猎鹰总算组完了。x8组了一半。
电装到齐了正好测试一下几个桨的推力。
1306,3100kv,7a电调,2s电池
3052*3            105g
4052*3            150g
5030               195g
6040               173g
2204,2300kv,40a电调,3s电池
3052*3            202g
4052*3            437g
5030               464g
6040               桨锁不紧,没敢测。
2212,2450kv,40a电调,3s电池
占坑白天测。
迷你小猎鹰目前394g,用5030我觉得抛飞可能会打手,4052可以么?没飞过啊。

网友A:
不晓得你测的怎么样,有的时候我测的桨的力效居然比淘宝店家给的力效还要高,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厂家把力效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测的怎么样,有的时候我测的桨的力效居然比淘宝店家给的力效还要高,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厂家把力效虚 ...

我一般都不太关心参数什么的,也不懂。就是能满足我推力要求就行了。比如用在猎鹰上,5030和4052*3都能推,但我觉得5030抛飞我可能会打手,那就用4寸的。
来自微站

网友B:
这个1306上3S表现也比较好,我改了FMS的阿尔法手抛机,140克,三分之一油门可以垂直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306上3S表现也比较好,我改了FMS的阿尔法手抛机,140克,三分之一油门可以垂直爬升

1306上3s整体重量可能会偏重了。按我手里现有的东西组出来的话,68厘米手抛机整体重量可能会逼近300克。我手里最小的3S电池就是1300。再减重电调和电池要重新买,没啥意思了。之以后有机会凑单啥的,可能会凑点小电池试试。毕竟实际测下来,1306上5030桨我还挺满意。
来自微站

网友C:
5030那个明显效率高。

打手应该不至于吧,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在桨前机腹安一小片腹鳍,略超过桨尖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30那个明显效率高。

打手应该不至于吧,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在桨前机腹安一小片腹鳍,略超过桨尖就可以 ...

您说的是个好办法。理论上5030效率确实要高。
来自微站

网友D:
这个是什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接收机?

黑羊加扩展板。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