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20-09-02):
车床用的是伺服电机,但系统伺服参数不能设置带反馈,如果设置带反馈,移动任一轴,就报警。系统是大连高金18TS.
说明书是选择45

改成45

出现报警

如果参数是46就可以正常用,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高金系统没用过。。是不是伺服参数设置的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金系统没用过。。是不是伺服参数设置的不合适?

其它参数基本都是按说明书设置的,主轴编码器也不能用,一用就报警。

网友B:
华中系统里有个反馈倍频参数,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还有前面的一圈多少个脉冲一定要设置正确,再就是反馈容许误差不能设太小,不然快速移动的时候也会报警,就像有延时一样

网友B:
建议仔细阅读说明书,我当时遇到问题就是这样的,有些说明书写的太简单,真是费脑子,时在搞不定就打厂家的技术支持电话了,咨询一下,一般不收费,

网友C:
反馈只是反馈而已,得先线路上通的,误差过大,系统可以报警而已,又不是全闭环,全闭环是上上等的导轨丝杆机身装出来才调的顺的,普通机器根本调不出来能用的参数,别说全闭环的伺服参数。就是普通半闭环伺服参数你也得点功夫调好。话又说过来,普通半闭环能熟练调参数的人,才不会鸟什么全闭环了,因为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只是反馈而已,得先线路上通的,误差过大,系统可以报警而已,又不是全闭环,全闭环是上上等的导轨丝杆 ...

不就是设置反馈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仔细阅读说明书,我当时遇到问题就是这样的,有些说明书写的太简单,真是费脑子,时在搞不定就打厂家的 ...

买了本使用手册,确实有些地方讲的不详细,再主要原来也没接触过数控,所以解决问题比较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中系统里有个反馈倍频参数,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还有前面的一圈多少个脉冲一定要设置正确,再就是反馈容 ...

买的二手床子,里面好些设置也看不懂,就害怕这些设置,简单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