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发动机主、副油针调整攻略

楼主(2020-09-03):
个人总结,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最大油门(节气门)状态的主油针调整:
       1.   节气门最大的高转速状态,燃料和空气的混合比主要受主油针控制,混合比最佳时可以获得最大转速(即最大输出功率),作用于螺旋桨,飞机获得最大拉力(前拉螺旋桨,下同);当混合比较高时(即燃料浓度偏大、富油),一般是,主油针旋紧,再旋出3.5圈,一般来说,此时机器可以维持连续运转,但机器不能获得最大转速,主观感觉发动机运转郁闷,排烟浓重,急加油时,机器反应迟钝;此时,在最大节气门状态,慢慢旋紧主油针,可听到发动机转速随之提高,直到发动机转速不再增加,甚至转速微减或倾向于熄火,在此主油针位置,再旋出主油针1-2格(约20-30°),此时 机器可以接近于维持最高稳定转速,急加油门,发动机不会熄火且反应迅捷,主油针基本完成调整;
           2.   节气门最大时,机器不能维持高速状态,熄火,一般来说,这是燃料混合比偏低的贫油状态,此时,尝试旋出主油针1-2圈,再次启动机器;如机器最大节气门(即最大油门状态),机器可以维持稳定运转,此时,微量旋出主油针,机器会随之降低转速,说明此时机器是处于上述1.的富油状态;此时,按照1.的方法调整发动机主油针即可;
怠速状态(即最小节气门状态):
        此时,发动机能否保持稳定的怠速状态,主要受副油针控制;一般来说,副油针旋紧,再旋出2.5圈多点为接近理想状态,此时;
         3.  节气门几乎最小(约有1-2mm狭缝通气),发动机一般可以维持低速运转,此时,尝试慢慢且小心旋紧副油针,如发动机怠速转速随着提高,说明副油针控制的怠速燃料空气混合比较高,应该慢慢旋紧副油针,发动机怠速转速会随之提高,此时;
          4.   再适度关小节气门开度,令发动机可以在低怠速稳定运转,再慢慢旋紧副油针,发动机转速继续升高;
          5.  重复4.的操作,直至旋紧副油针时,发动机怠速转速不再升高,甚至趋于转速降低,再微微旋出副油针约10-20°,此时,慢慢甚至急加油门操作(即加大节气门开度),发动机反应迅捷且不熄火,再恢复节气门怠速开度,发动机任然可以长时间稳定的怠速运转,说明此时副油针基本处于最佳状态;
         6.  如调整在3.的步骤时,当慢慢旋紧副油针,发动机反而降低转速甚至熄火,说明副油针处于贫油状态,此时,应再旋出副油针半圈,直至机器出现3.的怠速富油状态;此时,按照3.的方法调整副油针,直至达成5.的最佳状态;
        上述:主、副油针旋出为增大燃料空气混合比,逆时针操作;主、副油针旋入为减小燃料空气混合比,顺时针操作;
        上述:加大油门即增大节气门开度;减小油门即减小节气门开度;
        注意:主、副油针调整会微量的互相干扰,所以,
        当按照上述方法,完成副油针调整后,应再次适度微调主油针,直至大油门机器达成稳定的最高转速且油门操控机器反应迅捷;   反之,调整主油针后,应该再次微调副油针,直至怠速油门机器达成稳定的最低转速且油门操控机器反应迅捷;    完成上述后,尝试不同的节气门开度,机器都应该获得稳定运转的对应转速,同时,急变节气门开度,机器反应迅捷且不熄火;
        重要提示:A.为保障发动机怠速时不至于意外熄火,建议锁定或保障发动机的怠速节气门位置;  B.应该知道,主、副混合比燃料空气混合比调整在最佳位置且微高,发动机转速微低,但一般不会造成贫油熄火!反之,主、副混合比燃料空气混合比调整在最佳位置或微低,机器往往因易贫油熄火!

          至此,完成航模发动机主、副油针调整;飞行吧,骚年...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明天我试试

网友:
好帖,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B:
地面调好了的油针位置,不代表在空中就是合适的,一般我都是地面调到最高转速后,再逆时针回一格,即稍微富一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调好了的油针位置,不代表在空中就是合适的,一般我都是地面调到最高转速后,再逆时针回一格,即稍微富 ...

  对,对
“重要提示:A.为保障发动机怠速时不至于意外熄火,建议锁定或保障发动机的怠速节气门位置;  B.应该知道,主、副混合比燃料空气混合比调整在最佳位置且微高,发动机转速微低,但一般不会造成贫油熄火!反之,主、副混合比燃料空气混合比调整在最佳位置或微低,机器往往因易贫油熄火!”
来自微站

网友C:
请教,高速收油门怠速5秒后熄火该怎么调整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高速收油门怠速5秒后熄火该怎么调整油针

请结合副油针的调整研究解决,必要时调整油箱供油管和增压管的内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高速收油门怠速5秒后熄火该怎么调整油针

此外,为了稳定安全的飞行,不要追求过分低于出厂要求的低怠速...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高速收油门怠速5秒后熄火该怎么调整油针

可以试试旋出副油针1/3圈,如果有改善再试试旋出;
没有改善或情况恶化,
恢复副油针原始位置,
再试试旋入副油针1/3圈,如果有改善再旋入;
总之,小量多次,找最佳副油针的位置;
副油针调整OK后,控制高速的主油针要重新调整优化...
来自微站

网友(2020-10-09):
讲解非常详细,好贴

网友(2020-11-30):
言简意赅,我先收藏了,谢谢!我现在是准小白,正好弥补下!

网友:
无论两冲或四冲都是这么个步骤吗?

网友(2021-02-09):
热心、专业,通俗、易懂,受益匪浅!

网友D:
非常专业的帖子,收藏了,谢谢!
问一下这个螺丝是调什么的?

楼主:
歉,特更正:
这是一个化油器转阀最低限位调整螺丝;
用以给出发动机的最低限制转速...
有了较稳定的最低转速限位,可以防止遥控器或转阀舵机人为或意外的给出转阀太低的值,
造成发动机意外熄火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怠速吸气增量调整螺丝;
有助于调整出更合理的怠速空气燃料混合比...
如果化油器设计有小油针,
...

这个小螺丝拧下去风门会闭不上,而且越紧缝越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非常专业的帖子,收藏了,谢谢!
问一下这个螺丝是调什么的?

这是苔速螺丝 管节气门最小开度的 调发动机最小转速的 和混合比无关
来自微站

楼主(2021-03-30):
引用 网友F:
这是苔速螺丝 管节气门最小开度的 调发动机最小转速的 和混合比无关

谢谢,已经更正,如

图为误标注的图,

楼主(2021-09-11):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螺丝拧下去风门会闭不上,而且越紧缝越大。

哦,静待后续。。。谢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螺丝拧下去风门会闭不上,而且越紧缝越大。

谢谢提示,已做出更正,详见24#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苔速螺丝 管节气门最小开度的 调发动机最小转速的 和混合比无关

谢谢提示,已经更正,详见24#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下调发动机不用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