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烧了,求行家解答

楼主(2020-09-03):
摄像头的视频线和12v短接把图传烧坏了,图中红圈位置是都是什么元件,懂行的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大的磁珠  小的应该也是0欧电阻  把坏的元件拆掉  用锡连起来  或者别的废板子上找到这两个东西  贴上去也可以    应该可以用    但是不能再接错电压短路了

网友B:
我觉得也是0欧电阻。0欧电阻有一个用途就是当保险,数据输入部分保护一下很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磁珠  小的应该也是0欧电阻  把坏的元件拆掉  用锡连起来  或者别的废板子上找到这两个东西  贴上去也 ...

感谢好像一共烧了三个元件,请问右边黑色方块,上面三个方框似的白圈,是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0欧电阻。0欧电阻有一个用途就是当保险,数据输入部分保护一下很合理。

谢谢啊,涨知识了

楼主:
刚明白,左边磁珠,右边0欧电阻,貌似中间是空的,不是烧坏了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