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腾翔的电调怎么样?暴力稳定吗?

楼主(2020-09-03):
有一台跑极速的虾米,因为上超标动力 腾翔2250 6级 2560kv 位置比较紧张。好盈的160pro买不到了,看来看去只有腾翔的150Apro尺寸更小,没玩过快船电调又这么贵,性价比不说了,如果稳定不输和暴力不输好盈,为了尺寸我也买单了

网友A:
玩过车模的都知道腾翔的电机非常暴力耐造但是电调就一般,不过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过车模的都知道腾翔的电机非常暴力耐造但是电调就一般,不过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将军, 腾翔的电调性价比一点也不高啊 是海王160Apro的2倍多 电机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军, 腾翔的电调性价比一点也不高啊 是海王160Apro的2倍多 电机也不便宜

那会玩车的时候腾翔车用电调便宜。船用的没了解过

网友:
3600w电机,腾翔150电调,用浆不当,烧的可能很大。而且你kv值这么高

网友B:
另外说下,这配置,上4s就没劲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说下,这配置,上4s就没劲儿啦

是的6S 上36的 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说下,这配置,上4s就没劲儿啦

36的桨危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的桨危险吗?

38二叶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二叶都没事

手上有36 42两个三叶的 有危险吗,小白请指点

网友:
36三叶小了,42三叶电调肯定烧。取中间值,但是我不看好腾翔150电调

网友:
没用过这款KV的2250,但这电机跑6S   150A的电调有点悬    自己悠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