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飘飘机

楼主(2020-09-03):
电池重量:73g;
材料:3mm的魔术板,主翼前后3mm宽碳纤维片加强,机身4*2mm碳管,拉杆为1.5mm碳棒;
翼展:约50cm;(没细测)
机长:约50cm;(没细测)
组装:主要为热熔胶粘接,主翼前后的碳片用胶带粘住;
舵机:2只2g数码舵机,V尾混控;
电池:1S350mAh;
电机:1020空心杯,76mm桨。
这飞机略重,不能做大动动,不能急转弯。

网友A:
这个弯头厉害了,又避开螺旋桨,又能用来微调
感觉设计的挺直接 想了个大概就直接上手了 边做边设计 车到山前必有路

网友B:
楼主翼型怎么弄的?萌新求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弯头厉害了,又避开螺旋桨,又能用来微调
感觉设计的挺直接 想了个大概就直接上手了 边做边设计 车到 ...

这弯应该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弯头厉害了,又避开螺旋桨,又能用来微调
感觉设计的挺直接 想了个大概就直接上手了 边做边设计 车到 ...

是啊,先前以为把电机放高就行,结果加油就低头,试过将主翼升高,虽然不低头,但转弯时很别扭,最后才想到这办法。

网友:
感觉楼主把机子搞重了

网友:
这钢丝折的思路可以,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翼型怎么弄的?萌新求问

翼型随便弄的,就在一个小片上画个大概的弧形的翼助,然后做四个一样的,热熔胶粘到主翼上。
大概就叫凹凸翼型吧,简单点说就是让平板拱起来就行,我喜欢这种翼型,又轻又能比平板的强度高。
魔术板就是比较好做这种翼形,KT板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也不难,在主翼距前沿1/3处割两刀形成V槽,再用热熔胶粘一下就行。

网友:
楼主的拉杆设计真棒!

网友A:
遇到舵机拉杆和螺旋桨干涉,可以把舵机摇臂朝下装,拉杆高度与尾杆相当,龙升飘飘机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舵机拉杆和螺旋桨干涉,可以把舵机摇臂朝下装,拉杆高度与尾杆相当,龙升飘飘机就是这么做的,

是的,只是考虑到要扔出去,怕拉杆挡着手。

网友:
不会射桨吗?

楼主:
不可能啊,电机在前桨在后,风往后吹,桨受到的反作用力只会让桨靠近电机,不会往外跑。

网友(2020-10-11):
楼主,你这个用的多大的空心杯电机,配的多大的浆?感觉这个速度还不错,慢悠悠的挺好飞。
73g不算轻的,感觉的这个电机推这个飞机,还刚好差不多。

网友:
楼主,你用的空心杯电机什么型号的?配的多大的浆?感觉这个速度刚刚好,比较好飞。
73g的重量不算轻,推力刚好差不多

网友C:
拉杆为啥不在下面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杆为啥不在下面走

为了方便手捏肚子,在电力不足时当作手抛机玩,抛出去然后控制它转向飞回来。

网友:
1020的推力还不错啊,你这这么重的飞机,竟然带起来了

网友(2021-05-24):
非常漂亮,非常欣赏,非常点赞,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