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10主板维修记

楼主(2020-09-03):
某日阳光明媚,实乃室外爽飞之日。上电,解锁,一飞冲天,不好,有侧风袭来,稳住,稳住…
   好了,结果惨不忍睹,电池变形,拉杆断、舵机压板断、大桨哎。最重要的,主板不亮灯了
   回来检查一番,电调的热缩管都破了皮,就来一次大维修,历经两天,修好后的主板如下,

放大清晰版,电感碎了更换、旁边的电容更换,天线附近的一颗不知道啥,猜测是电容,就飞线补上去

现在对频正常,试飞下也正常,用固化剂固化,不知道能坚持多久,换的三个零件,有两个都不是原装的,尤其是天线旁边的那颗 不知道啥电容
   有维修经历的大佬们,还请指出这样弄可行吗?

网友A:
可以。只是封装不同。功能一样。那个线圈就是电感多大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封装不同。功能一样。那个线圈就是电感多大都行

原来如此,第一次买的尺寸大了,没管那么多死马当活马医,就焊接上去了,灯亮,暗喜,但对不了频,后来天线附近又发现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电感也行?

网友:
能飞就是硬道理

网友(2022-09-14):
找一下这款的淘宝图片,照着原件换,参数不一致会出问题的,体积倒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