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小课堂】教你根据蜂鸣器提示音判断穿越机状态

楼主(2020-09-03):
导读
蜂鸣器作为一个发声元件,在人们的印象中,是炸机后用来寻找飞机的。不过自从可以通过电机辅助发声后,蜂鸣器的这点音量似乎有点微不足道!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蜂鸣器给拆了呢?绝对不要拆!因为它在穿越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和摩斯电码一样,通过鸣叫声的长短组合,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非常重要的状态信息。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在Betaflight固件下,如何根据蜂鸣器的提示音来获知飞机的状态信息

常规提示

飞控初始化:滴滴滴滴......滴,滴~  滴~  滴~

飞行模式切换:滴

蜂鸣器开关:滴  滴  滴  滴 滴 ...............

失控: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长时间无操作:滴~,滴~,滴~  滴~,.............
禁止解锁标志
你也许遇到过,拨解锁开关电机无动作或者飞行中突然上锁,并且蜂鸣器会发出五声急促的鸣叫声,然后加上若干声长音短音,这就是禁止解锁标志
禁止解锁标志列表是一个安全机制,它有二十多个安全项,每个安全项都有一个数字编号。当飞控检测到当前状态不安全时,会禁止解锁电机并发出提示音,通过提示音可以计算出当前的禁止解锁标志值,再查询禁止解锁标志列表即可得知原因,进而排查故障继续起飞。
警告信号如下:
五声急促的鸣叫音;若干次(可能为0次)长鸣叫;间隔很长的若干次(可能为0次)的短鸣叫
计算公式:
标志值=(5*<长鸣叫声> + <短鸣叫声>
例如:
1长鸣+1短鸣=6
1长鸣+3短鸣=8
3长鸣+2短鸣=17
3长鸣+4短鸣=19
禁止解锁标志列表

解锁状态
常规解锁:滴~ 滴
上锁:滴~ 滴~

解锁不转动电机:滴~ 滴,滴~~~~~~~~~~

反乌龟模式:滴~ 滴  滴~,滴~  滴,滴~  滴,滴~  滴,......

未定位时解锁:滴~ 滴~  滴~

已定位后解锁:滴  滴~  滴  滴~
穿越机在不同的状态下解锁,会发出不一样的提示音,以提示当前的状态信息。根据提示音快速判断穿越机状态,更有利于安全飞行
低电压告警
电压偏低:滴~,滴~,滴~,滴~,.....................

电压严重偏低:滴~~,滴~~,滴~~,滴~~,..............
通常飞控都具备电压检测能力,并且可以在地面站中设定电压告警值。
电压告警有两种状态:1是低于设定的告警值,这时候应尽快降落更换电池;2是电池电压已严重偏低,此时电池已经处于过放状态,会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所以当电压告警声响起时,就应该尽快结束飞行,降落充电。

“你,学会了吗!”
关注公众号了解更多航模知识

网友A:
蜂鸣器的声音比电机的大很多呀

网友A:
电机在转动的时候不能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在转动的时候不能发声

当然啦,转动过程中肯定发不了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的声音比电机的大很多呀

抱歉,我说漏了,声音大小得看bb响的类型,在一些套机中很常见的bb响声音挺低的。十米外基本听不到声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说漏了,声音大小得看bb响的类型,在一些套机中很常见的bb响声音挺低的。十米外基本听不到声音了 ...

听说电机声调大了会伤电机

网友A:
另外,炸鸡后,电机被卡住没有发现,用电机发声会不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炸鸡后,电机被卡住没有发现,用电机发声会不会烧掉

电机发声只需要转动很小的角度,一般没那么容易卡住,但长时间发声不排除有烧掉的可能性!

网友B:
据统计,各大高校、体育馆等悬浮拼装地板场所的比例正在迅速上升,现在许多职业篮球比赛都指定在悬浮拼装地板上举行。除了在职业篮球场上使用悬浮拼装地板外,部分住宅区、幼儿园等场所亦相继铺装了悬浮拼装地板,供市民在闲暇时间进行运动健身。而在悬浮拼装地板出现后,便以极快的速度取代传统的篮球场地。除铺设篮球场外,悬浮拼装地板亦可用于其他户外运动场地,例如网球场、羽毛球场等。为什么篮球场悬浮拼装地板能迅速普及?原因主要有四个。

一、美观大方

悬浮拼装地板板厚薄均匀,颜色鲜艳,平整划一,让运动员耳目一新,令人赏心悦目。最关键的是悬浮拼装地板可以搭配不同的颜色,有别于传统的篮球场,创造了专属的篮球场。

二、性能优越

悬浮拼装地板具有良好的回弹性和防滑性,同时具有超强的震动吸收性、球类反弹力、抗摩能力和负载能力,可以控制场地的光线反射,为运动员提供足够的摩擦力和良好的脚感,同时也能保护运动员的关节健康。

三、适用范围

悬浮运动地板可以根据不同场地的不同需求进行个性化设计和铺装,而且场地划线也是一次成型,不易脱落,避免了经常划线的麻烦。

四、方便安装

篮球场悬浮拼装地板成品为块状,规格、颜色多样,量身定做,可直接铺装在水泥或沥青基础表面上,无需粘接,每一块地板之间都有独特的锁扣进行连接,且仍可在各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仍能保持鲜艳的色彩,不易老化变形,因此不需要特殊的维护。

一个好的篮球场不仅可以让运动员经常锻炼,而且可以减少不当运动所造成的伤害。

网友C:
综上所述,电机铺助和BB响都最好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上所述,电机铺助和BB响都最好接上。

是的两者相互配合

网友A:
我有时候会目视飞行,为防止电池过放,放弃电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时候会目视飞行,为防止电池过放,放弃电机声

电机声只有寻机或长时间无报警。像电压低等提示信息还是需要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统计,各大高校、体育馆等悬浮拼装地板场所的比例正在迅速上升,现在许多职业篮球比赛都指定在悬浮拼装地 ...

你确定没发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