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船老大

楼主(2020-09-03):
想做个仿真潜艇,请问下有什么比较便宜点防水舵机么?完全水底可以工作那种,或者其它替代品也可以,现在舵面缺1个这种舵机控制,市面上看了不是太贵就是太过专业……

图片台风镇楼……

网友:
没有完全在水里工作的舵机。潜艇都是密封舱工作。胶套防水

网友A:
这么高程度防水的舵机确实很少。也只能保证短时间不进水。可以自己做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程度防水的舵机确实很少。也只能保证短时间不进水。可以自己做放水

自己做怕做不好啊

网友B:
普通的舵机就可以,自己买防水胶涂满舵机板,然后在齿轮箱里加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舵机就可以,自己买防水胶涂满舵机板,然后在齿轮箱里加黄油

OK,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我试试

潜艇尾舵工作频率不高。可以考虑用黄油灌满齿轮部位,压到溢出来的那种才可能抗住潜水。kst其实有防水舵机。不过还是不太可信

网友C:
普通舵机,加704密封胶。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舵机,加704密封胶。你试试

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