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右拉角和下拉安装角设置规律的问题

楼主(2020-09-03):
       入魔零零散散也有五年了,一直对一个问题心存疑虑,就是前拉飞机的右拉角的角度设置的规律。       一般网上说的(安装发动机时,要有向下和向右安装角,以解决螺旋桨的滑流对飞机模型左偏航和高速飞行时因升力增大引起飞机模型抬头的影响。其方法是以拉力轴线为基准,从后往前看,发动机应有右拉2度,下拉1.5度的安装角),但有些飞机的右拉角度远远超过这个数。
     是否有右拉角度的计算方式,抵消影响偏航的扭力和滑流与右拉角的大小之间关系又是怎样的。

网友:
没有,很多商品机出厂后还需要更具需要增加一到两个垫片。
很多木机就更夸张了。很多时候都要试,水平飞机突然增加油门,测试下拉够不够。
垂直爬升看飞机会不会向左偏航,看右拉够不够。

网友A:
下拉和右拉角度不是绝对数,没有固定公式。下拉和飞机阻力中心也有关系,比如上单翼阻力中心比拉力线高,那么就需要更大的下拉角度,同时飞机的重心也关系到加油会不会抬头,这是一个综合调整的过程,没有定式。右拉也差不多一个 道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航模本身就没法稳如老狗,受外界扰动太多,举个例子:不管你怎么调整,航模在地上都是跑不直的。。。。。知道个理论就行,实际中没有必要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和右拉角度不是绝对数,没有固定公式。下拉和飞机阻力中心也有关系,比如上单翼阻力中心比拉力线高,那 ...

明白了,多谢指导

网友(2020-10-07):
拉力线都是根据自身情况适量调整,没有那么绝对,矩形机翼位置不同所调整的拉力线也不一样,比如中单翼,就不需要调整拉力线,腰推也是一样

网友:
下拉是给上单翼用的,中翼机不用,下单翼要上拉的。
左拉和右拉跟螺旋桨旋转方向有关系。
你看到的资料肯定是早期上单翼甲醇机的。油机桨转动惯量大,需要配平运动时机身的平衡,要预制安装角。
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玩家都不在意这个,直接装好直接飞,发现不平衡,在遥控微调上抠几下就解决了。
多数玩滑翔机的都会弄清这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