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个涡喷配置速度能到250以上

楼主(2020-09-03):
如题,需要几台涡喷,速度250km/h以上,翼展/尺寸1.5-3米均可(2-3最好,常规固定翼布局)。知道的朋友可以帮着推荐一下飞机和配置(最好是测试过的,光凭感觉是不准确的),手头的MB339不收起落架只能到180km/h。在此谢过

网友A:
小机装大动力不就行了,339用的多大动力,8KG换12KG试试,不会散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装大动力不就行了,339用的多大动力,8KG换12KG试试,不会散架吧。。。

装不了

网友:
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749km/h,用的Behotec 180发动机

网友:
换后掠机翼机型,比如米格15    F86

网友B:
要玩速度,滑翔机不是更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玩速度,滑翔机不是更好么~

同意,滑翔机+涡喷速度杠杠的
就是载油量有限
或者可以考虑飞猫之类的

网友:
玄云8公斤和6公斤发动机尺寸是一样的。上大的就得了

网友(2021-07-19):
我有个热狗可以

网友:
普通复材的阿凡提运动机,轻松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