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散热问题

楼主(2020-09-04):
收了一个HP750w电源给a6充电,看着挺高级的电源,看了优酷视频内部元件也密集,说转换率达到94%。收到通电正常,就是电压只有12.2伏,拆开微调也只能到达12.69伏,。普通电源都能调到14伏多, 发现充6s一个小时HP电源外壳就很烫了,服务器电源自带的暴力风扇却不加转速启动,还是通电的那个很慢的转速,怪不得外壳烫。普通电源充多久外壳都不烫,风扇也能随着温度而加大转速。这个hp感觉还没普通电源好。。只能把里面那个热敏电阻弄到机壳外用打火机烧才能启动暴力风扇散热。。

楼主:
电源自带的是温控风扇,有什么办法弄成调速,像油门控制电机转速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自带的是温控风扇,有什么办法弄成调速,像油门控制电机转速一样

拆开看看风扇是12v的吗?如果是就干脆直接把风扇接到输出端让它全功率工作,反正风扇电流也不会太大,不会影响充电。我的A6是用电脑的350W电源,把所有的12V的输出(正极黄线和负极黑线)全部并联使用,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风扇是12v的吗?如果是就干脆直接把风扇接到输出端让它全功率工作,反正风扇电流也不会太大,不 ...

风扇是12伏,四条线的,直接接电源好像不能转,类似要一个调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是12伏,四条线的,直接接电源好像不能转,类似要一个调速器

可以的,先要找到正负极

网友:
选择带风扇的电源即可,或者自己加一个

网友B:
这个电源温度确实高,没事的,原厂设计就是偏静音,那个小风扇满速也没卵用

网友:
实在不放心,拆下来测一下热敏电阻的阻值,然后换一个相应的可调电阻,就能间接调速了

网友:
lz可以短接线或者接个电阻保持中速常转。其实这种电源70度左右工作 毛问题没有

网友:
这么说吧,这个温度非常正常,你说的烫手,其实也就五六十度,这时候人家正舒服呢;
温度继续升高风扇才会加速,这个我测试过,但是一旦风扇加速,就非常吵;
还有,这是服务器的冗余电源,尽量不要去调整电压,会导致整流管发热。服务器用的,非常高贵的冗余电源,比*宝那些“开关电源”质量好N多。
这种电源质量相当好,我的3D打印机用了两个串联(HP的460W,12V 38A,不接地线,外壳不要碰在一块,反向并联二极管即)
开热床长时间打印(电流20A),风扇也才偶尔加速一下。
烫归烫,电源觉得正舒服呀,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好了,完全不需要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温度确实高,没事的,原厂设计就是偏静音,那个小风扇满速也没卵用

你太小看服务器的4028风扇了,全速运行和小飞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