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御猫和肥翁

楼主(2020-09-04):
这两架飞机翼展都差不多,我想知道,哪个更好飞,更休闲,更稳呢?网上看御猫20KM时速都不失速,三角翼不是都没常规稳吗?

网友:
飞过肥翁,个人认为肥翁更好些,御猫没飞过,看图片觉得没有肥翁好看。

网友:
更稳肯定是肥翁,常规固定翼始终要比飞翼稳

网友A:
肥翁更稳,这是不用怀疑的,但御猫也是出了奇的稳,它跟肥翁比稳定性也就只差那么一丢丢而已,两架飞机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肥翁更稳,这是不用怀疑的,但御猫也是出了奇的稳,它跟肥翁比稳定性也就只差那么一丢丢而已,两架飞机我都 ...

肥翁上朗宇三代 2212 1400KV 7寸桨 可以吗?电池是4S

网友:
引用 楼主:
肥翁上朗宇三代 2212 1400KV 7寸桨 可以吗?电池是4S

可以的

网友:
可以买御猫和肥翁杂交机,该机集成两者有点。 名字叫御翁

楼主:
8寸桨呢?

网友:
肥翁更稳

网友A:
也可以,但会打地。其实用官方动力套装是最推荐的,又轻,效率又不差,我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但会打地。其实用官方动力套装是最推荐的,又轻,效率又不差,我一直在用

我看官方也是8寸啊

网友B:
大白鲨fpv   长的像御猫和肥翁的结合体。你可以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白鲨fpv   长的像御猫和肥翁的结合体。你可以查下

我觉得这种无底线的抄袭就不应该推荐大家去购买

网友:
御猫如同其他飞翼,抛飞需要一定技巧,而信天翁随便一扔都可以轻易起飞,基本上没有失败的可能。

网友(2023-09-03):
你转个弯试试,目前我觉得最好飞的只有冲浪者,慢快都行,还安全,除了远航差点,倒飞,翻筋斗,飘飞。。。。。。。

网友(2023-11-06):
应该都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