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找飞机新招数。

楼主(2020-09-04):
身边有模友飞行技术不是很熟练,在飞700时喜欢到草比较长的飞场去。这样失误炸鸡损失的确很小,可是问题来了,找鸡也是很难的,bibi叫远的时候就会听不到。今天突发奇想是否可以把拉烟的装置放在直机上,设置一个开关控制,万一炸鸡就可以最快速度定位到炸鸡点。

网友A:
如果是干草飞机就变成灰了

网友:
可以带着无人机找

网友:
落地成盒的意思呗

网友:
三楼正解,秋天来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干草飞机就变成灰了

喔!拉烟会着火吗?那肯定不能这么做!

网友:
拉烟挺脏的,我友仔拉过之后起落架的腿上都是颜料,很难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日换vbct早超生

有定位显示功能?

网友:
挂个小天才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rssi值啊,对着走不就完了

果然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
本来就有找机BB叫,打开开关就会叫的,干嘛搞那么复杂哦。

网友:
红外信标+FLIR

网友:
讲真,直机这玩意都是眼前飞的吧,不存在找不到的情况。越大飞机越好找,越小飞机飞的距离越近
如果是穿越和固定翼fpv倒是需要找飞机,淘宝有专门的gps定位模块,几十块

网友:
加上4g数传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vbc有gps模块,精度挺好的,我在用,可以直接显示位置

网友:
买个大疆御mini,连千多块,直接航拍找飞机。当然更便宜的杂牌无人机也是不错的,御mini主要是带着方便,普通的18650电池平时满电存储,影响不大,随用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