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友们快进来帮我看看这个加密狗怎么玩模拟器

楼主(2020-09-04):
这个模拟器能不能玩Steam平台上的模拟器?
例如:Liftoff和FPV Air2?
可以的话要怎么操作呢?不可以的话要另买什么东西?我的控是天地飞9

网友A:
焊一个接收机上去就变成无线加密狗了。我前两天刚焊了一个。

网友B:
下载一个控制台,因为上面没有档位开关,我也有这样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有G7的才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一个接收机上去就变成无线加密狗了。我前两天刚焊了一个。

你也用这个加密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个控制台,因为上面没有档位开关,我也有这样的,希望能帮到你,

你用控制台插这个加密狗就能用了吗?

网友:
当然了,setam上的全部可以用,打到g3.5或者g4上,100%能用,因为我的和你的一模一样的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