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9-05):
飞机是亚拓600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两轴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转速是定速60.有谁知道亚拓600用H1飞控 有谁知道H1飞控感度大概应该放在多少

网友A:
可能换根横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换根横轴就好了

横轴检查过了确实没有弯。检查方法就是大桨拆一边,一手抓旋翼头一手用螺丝刀拧横轴,一边观察大桨有没有上下左右浮动

楼主:
桨有做平衡,不知道H1飞控里面主旋翼感度调多少合适。主轴也有检查过拆出来放桌面滚,没有发现弯了的现象

网友:
这转速有点慢,确定三轴都好的话,大桨螺丝紧不紧,太紧了转速慢甩不开

网友:
转速太慢

网友:
貌似转速太低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横轴胶圈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说的对,就是转速低导致的

60%油门飞可能各种过热,不建议这么干

电机时700mx,kv510的电池是12 s的也试过百分之80的定速。也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横轴胶圈老化了

听他本人说橡胶圈有一边好像坏了